50元的15级发动机调试问题请教(视频)

楼主(2010-09-02):
买了一个带原装排气管的50元
发动机
,用的是20%的油,启动我也不知道是易还是难了,现在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启动后不论是插着点火器10分钟或者20分钟,都不能拨下来,一拨下来就几秒死火,要一直插着,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开始几下很爽,后面再拉油就不爽了,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视频分析一下,请问究竟是富油还是贫油呢?

楼主:
晚上拍的,灯光效果不好,拉近镜时照度不够,呵呵。大家能教一下我吗?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换化油器行不?

网友A:
好像富油 感觉高速唱歌的声音

网友B:
我也想买个pm地址 ..

网友C: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D:
居然看完了, 没有看到油箱, 确认邮箱是不是和化油器在同一高度,
还有把化油器最好拆开清理一下, 我也是这个发动机,前两天试飞降落的时候飞到草丛里去了, 后来就发不出来, 偶尔发出来拔掉点火棒就熄火, 回来拿纯酒精把化油器拆开洗了洗, 吹干装起来就好了, 要怠速有怠速, 要高速有高速

网友E:
机器磨合过嘛 换油试试 一般去掉电就熄火应该是热火头的问题~

网友F:
火头烧了,用个低温点的火头。

网友G:
没见你去电后的视频!只能是假如啊!!你主油针开了多大!富油啦可能最大!火头没法保持高温!油箱太远!排气管不配套,回压太大也是一种可能!因为在你视频里没听到这发动机应有的爆力!跑完后你有没有倒过排气管里的油?一定很多吧!

网友H:
丫丫声为贫铀,噗噗为富有

网友I:
没有加速管吗?

网友J(2010-12-22):
看完了,没见你拿下火电,也没见熄火,风门从没开大超过两秒,所以不说明问题。
但化油器进气口未见跳动的油滴,所以排除富油。
拿下火电,开大(2/3以上)风门5秒以上,最好保持10秒看其反应才好。

网友K:
建议:先磨合,别上高速。
感觉有点富油,建议稍稍调整油针(顺时针)。

网友L(2011-03-31):
哥们跟你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