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最大电流

楼主(2010-09-02):
请教各位一般的接收机最大能承受多大的电流,要是用50KG级的
舵机
最多可用多少个呀,

网友A:
接收机并不提供电流呀, 应该是你的电调或BEC能提供多大电流,跟接收没什么关系的.除非你的需要的电流大到接收机上的电路板线路受不了啦 .

网友B:
顶起来,如果不用 SGP 这种UBEC, 用lipo直驱, 接收不知道能抗得住多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