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直左边先离地

楼主(2010-09-02):
好久没有来了,最近有点小忙。买了个固朗的电直回来,是带平衡仪的那款450,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左边起落架,先离地。害的我都不敢起飞,望知道情况的人给点经验。谢谢啊。还有就是尾垂直翼抖动的很厉害,是不是需要换什么零件了啊。本机没有炸机过。

网友A:
都会一点点的。以前看过Alan的视频,他的飞机也会一边先离地,虽然明显,但只有一点点。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直升机的重心平衡问题。你把平衡杆垂直于尾杆(主桨平行于尾杆),用左右两只手提起平衡杆的两端,看飞机的前后左右是否平衡。

网友B:
给油门的同时打一点副翼就可以平稳的起飞了。

网友C:
地面效应

楼主:
关键,副翼给最大,还是那样啊,是不是舵机需要调整?

网友D:
楼主赶紧去新手区!
诂计斜盘没调好

网友:
直鸡本来就这样

网友E:
问: 为什么直升机起飞时会向左或其他地方偏移,而不是笔直的起飞? 答:由于陀螺效应与主桨下洗气流的影响,所以一般直升机在起飞时向左倾斜是正常的!需要略微的向右打些副翼控制杆(右手水平控制杆),而不能通过副翼微调修正,等观察稳定悬停后机体的左右侧移的情况再调整副翼微调。如果向其他的方向偏移可以在地面上时通过微调进行修正。
转过来的,希望有帮助 全文在这里
http://bbs.mx3g.com/thread-3665-1-1.html

网友:
手法 不够
先把飞机调5好了, 在飞吧,不过倾斜很正常现象!! 有意加我Q 互相探讨探讨 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