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遥控器故障

楼主(2010-09-02):
昨天放船,一不留神从岸上的斜坡滑到水里,遥控器进水。拆电池,吹风机伺候。
今天早上试机,出现奇怪的故障,表现如下:
发射机上电,接收机上电,舵机工作正常,电调发出一长四短的特殊提示音,(还带音调的,本人五音不全,无法形容,查阅说明书,说是油门通道正反向错误。)电机无法启动。查看控的设置,油门通道正常,把油门通道设置反向,接收机重启,正常,电机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油门扳机(枪控)只能反向动作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控的油门扳机只能反着用了,想麻烦各位老鸟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拜谢~

网友:
重新拆开,酒精清洗电路板,特别是容易躲藏水汽的地方,然后电吹风长时间干燥,包装完全干燥再上电试。如果进水没有完全排除的话很容易导致故障扩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