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D灯安装问题

楼主(2010-09-02):
我用白光LED接电后照明很好,可并联一个彩色LED后,白光LED就开始频闪了,怎么解决?我想用同一电源供电。

网友:
你的彩色的就是闪的吧!你换换看

网友:
可能你的彩色LED比白光的工作电压低,二极管的箝位作用把电压拉下去了,白光的就不好好工作了,你试试给彩色的串联一个电阻(不知道你的电源电压,说不好多大的,建议先用几百欧姆的试试),然后再和白光的并联 。

楼主:
果然是老徐哥说的问题,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因为彩色LED是从坏玩具上下的,不知道工作电压,想当然的当3V的了了.

网友A:
并联后你的限流电阻用的是同一个吧?
七彩LED消耗的电流不是恒定的,会随着不同的色彩而改变,如红黄同时点亮混合出黄色光时,由于两个管芯同时有电流流过,故电流会是单个红色光时的2倍。因而,限流电阻上的压降会随着不同的颜色增大或减少,电阻上的压降在改变的话,那并联上去的白色LED的供电电压就不是一个恒定的电压了!电压不恒定自然也就会使得白色LED的发光亮度发生变化了……
解决办法:七彩LED和白色LED的限流电阻不要共用,单独串接限流电阻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后你的限流电阻用的是同一个吧?
七彩LED消耗的电流不是恒定的,会随着不同的色彩而改变,如红黄同时点亮混合出黄色光时,由于两个管芯同时有电流流过,故电流会是单个红色光时的2倍。因而,限流电阻上的压降会 ...

也谢谢这位热心人,我思路已经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