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等效电路分析电池C数问题

楼主(2010-09-02):
在前边有几位朋友所说的电池并联后C数增加问题进行仔细的分析后找到了 一个具体的分析方法
就是 根据额定最大值电路画出其并联后的等效电路
最后分析得到
电池并联后并不能增加新容量下的电池C数
却可以使原来的单块电池的C数增加 (根本不需要这种 方式)

楼主:
在 这个 电路中 负载电阻是根据 电路中的额定电路而设定的 因此 从电路的 电流中 分析电池的工作状况 得到结论

1100MAH 15C 并联后 使用 如果电流超过了 33000MA 那么 该电池使用就是 超标

网友:
搞这么复杂啊?,容量增一倍,最大放电电流增一倍,C数不变,不就是这么回事嘛。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并联并不是为了得到大C数,就是为了容量而已........

我们平常经常被商家忽幼,30C,35C的多么暴.......,其实如果飞行物重量允许的话,原来的3S1P换成4S1P,即使是20C放电的4S1P,也比35C的3S1P暴!(当然是使用相同的电机负载)

所以,高容量低重量才是玩模型的动力电池追求的目标,肯定不是高C数的!

网友:
藤椅正解!

楼主:
关键是有人 讲的实在太特殊了 给他画个等效电路出来

通过电流的分析 就知道是啥结果了 根本没必要知道电池的内阻是多少

网友:
C数由电池结构材料决定,理想状态下各单元电池性能完全一致,并联N块电池后电池组放电能力增加N倍,显然,电池组容量也增加了N倍,故无论是对单元电池还是对电池组来说,放电C数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