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电脑问题,不能玩模拟

楼主(2010-09-02):
我以前装过G3.5的玩过,一直好好的,前阵子电脑出问题了,重新安装了系统,还是XP的,但是发现G3.5不能打开了。。又重新安装了G3.5,还是不能打开
EMU打开了,就是模拟要开时有问题

感觉要进入时
提示

点击确定后关闭了模拟
又装了G4,问题一样,玩游戏罪恶都市也一样的提示
出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
沙发,占位慢慢解释!

网友:
安装微软的DirectX 补丁程序 可以到这里下 载http://dl.pconline.com.cn/html_2 ... amp;linkPage=1.html
装好后再启动看看!

楼主:
 试了,不行,绝望中

网友:
新手潜水中,这个你重做下系统试试,或者换个别的版本的XP应该就可以了,我的电脑也有这种问题,做好了以后把这个XP光盘备份保留下次再用,很多时候都是D版系统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