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亚拓450连杆方向

楼主(2010-09-02):
亚拓450sport的连杆A和连杆B,说明书上特别注明“字体请朝外”。
我仔细看过,连杆的字体朝内朝外,都一样的啊,有谁知道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有分别的。球头扣。一边大一边小!!字体那边小些!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上正解!

网友:
观察不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分别的。球头扣。一边大一边小!!字体那边小些!

你是说连杆两边的球头扣一大一小,还是说同一球头扣有一边大有一边小呀?(一个连杆有两个球头扣)

网友:
同一个球头扣有边大有边小。

楼主:
哇,这样呀,真没有注意到。
等下要去检查一下我的SPORT连杆了。
请问:
1、连杆球头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成一边打一边小呢?
2、长度可以调节的连杆球头扣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球头扣都是只能一个方向进的,硬反方向进扣就会坏得很快的

网友:
说是这样说的,不过差异真的很小,副厂的基本没有差异。

网友:
一球头扣有一边大有一边小呀

网友:
球头扣大口朝里啊?我一直是小口朝里装的,觉得这样不容易掉。

楼主:
球头扣一大一小,仅仅只是为了方便安装进去吗? 还是另有目的呢?

楼主:
我们经常碰到有的连杆球头扣需要转动180度,那总有球头扣是方向不对的呀?

网友:
新手潜水中,学习了

网友:
反正方向我没理会,都直接扣上!

网友(2010-11-30):
是不是还能起到  减少磨损呢!

网友:
洞大的一边为了容易按进球头,小的一边为了可靠性。。。

网友:
球头扣有大小的,拿个球头两边放一下比一比,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