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毛病,看看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0-09-02):
用了两年的钻夹头不能夹小直径。大约在6MM处死活夹不紧了,范围是3-16.求助有什么方法解决呀?好像里面有什么顶死了。

网友:
喷点WD40 或者弄点汽油啊什么泡泡,兴许能好!

网友:
难办,多半是内部的螺纹或夹爪上的齿破了。基本得换新夹头的。

网友:
这头也就是10元左右,买一个换上不就得了

网友:
三个抓里边应该有个螺丝。
拧试试。
我的电钻刚也卡住了。
我的拧几下就好了。

网友:
有时是里面的“压缩饼干”卡在齿上干作怪,所以要经常洗头,过程用木板敲打爪子。作木件时要经常用胶球吹气清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D4%C6%B8%A1

网友:
拆开看看才知道什么原因啊,你不拆怎么修好。

网友:
这玩意儿基本一次性,换吧

楼主:
谢谢,我按各位说的试试吧。

网友:
买一个吧,没多少钱

网友:
坛里好多人的这夹头都是捡的,我看楼主到外面溜达溜达,兴许能捡一个,这个就别要了

网友:
只要不是齿坏了都可以修,或者里面卡东西了,拆了修修。祝你成功,当学知识了,估计你没拆开过。

楼主:
按照各位提示的方法钻夹头修好了

网友:
我晕了,把外面的套拿下来,我以前一年不知道要拆多少回呢
嘎嘎,里面有东西堵住了!!天天接触的东西!!

网友:
用力往后敲就行了,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