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机问题

楼主(2010-09-02):
我用的DLE30CC,在地上调得反映灵敏,高速到7500转,迨速1800转。也稳定,但是飞到天上就是要咳嗽(发吐)。不晓得怎么调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油箱的问题吧?

网友A:
换后进气套件

网友B:
富油了 在收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后进气套件

是后进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油了 在收一点点

多谢,请问是高速油针还是底速油针富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请问是高速油针还是底速油针富油了

低速发吐就收L油针,高速发吐就收H油针,一点点的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发吐就收L油针,高速发吐就收H油针,一点点的收哈

哦。明白了,在次感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从全油门收到最小油门后,发动机不会马上进入迨速状态,而转速保持在2500转的样子
也就是说迨速之前是调到了1800转,只要推了大油后在收回来迨速就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从全油门收到最小油门后,发动机不会马上进入迨速状态,而转速保持在2500转的样子
也就是说迨速之前是调到了1800转,只要推了大油后在收回来迨速就没了

怠速高应该是贫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怠速高应该是贫油啊!

多谢
我没玩过汽油机,确实很多问题存在

网友C:
你先把怠速油针放大一点试试!发动机在天上要稍稍富油一点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没玩过汽油机,确实很多问题存在

你先把怠速油针放大一点试试!发动机在天上要稍稍富油一点点!方法:转速调到最高后主油针会拧1/8—1/6圈!化油器是华拨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怠速油针放大一点试试!发动机在天上要稍稍富油一点点!

这个富油意思是指?
在天上发动机会比地上富油(不动油针)?还是在天上要比在地上调得富油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怠速油针放大一点试试!发动机在天上要稍稍富油一点点!方法:转速调到最高后主油针会拧1/8—1/6圈!化油器是华拨罗的吗?

有点晕了,还麻烦您详细点。3Q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晕了,还麻烦您详细点。3Q

一般调机器顺序是:启动机器  先不管怠速不熄火就行!油门开到最大调整主油针调出最高转速,然后把油针逆时针转动1/8—1/6圈让机器稍稍有一点富油这样的好处是(1:机器保持良好润滑不会发热2:当燃油消耗后液面下降时不会因油箱压力变低而造成供油不足!)再调整怠速油针方法:加速到最高维持5—6秒后瞬间减小油门到最低维持4—5秒如果转速回落缓慢说明怠速贫油,开大怠速油针(逆时针旋转怠速油针)。如果转速回落很快不能维持怠速或熄火说明富油,调整反之。之这个过程要反复多次直到加速不打嗝减速顺畅。调好怠速后在来回急加速和急减速看机器的加速性好不好!如果加速不好再顺时针调拧主油针每次调整不超过1/8圈!如果你的机器用的是国产化油器建议换个华拨罗的用!省时省事!价格大概在150元左右!最后祝你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晕了,还麻烦您详细点。3Q

一般调机器顺序是:启动机器  先不管怠速不熄火就行!油门开到最大调整主油针调出最高转速,然后把油针逆时针转动1/8—1/6圈让机器稍稍有一点富油这样的好处是(1:机器保持良好润滑不会发热2:当燃油消耗后液面下降时不会因油箱压力变低而造成供油不足!)再调整怠速油针方法:加速到最高维持5—6秒后瞬间减小油门到最低维持4—5秒如果转速回落缓慢说明怠速贫油,开大怠速油针(逆时针旋转怠速油针)。如果转速回落很快不能维持怠速或熄火说明富油,调整反之。这个过程要反复多次直到加速不打嗝减速顺畅。调好怠速后在来回急加速和急减速看机器的加速性好不好!如果加速不好再顺时针调拧主油针每次调整不超过1/8圈!如果你的机器用的是国产化油器建议换个华拨罗的用!省时省事!价格大概在150元左右!最后祝你爽飞!

楼主:
非常感谢“AK747H”
很热心的朋友,照你的方法我去试试

网友:
很热心的朋友

楼主:
请问“AK747H”兄,您说的那个华拨罗化油器可否给个TAOBAO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AK747H”兄,您说的那个华拨罗化油器可否给个TAOBAO连接
我的机器买的时候就是华博罗的我也没有买过你可以自己到淘宝搜一下应该和3800汽油锯的化油器通用买的时候记得量一下进气道口径口径一样就可以!

网友(2011-01-06):
热心的朋友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买WALBOR的化油器换上去,换上去也不解决问题,而且效果比原装还差。。。WALBRO的通用型化油器适合用于50-100CC的汽油机,往上或者往下使用效果都不好。。。

我的30也是从高速突然收到低速会在2000转左右做一个缓冲然后逐渐降低速度。。

楼主的发动机主要调整了怠速和高速稳定,加速正常,不熄火,不咳嗽就可以了,2000转的怠速把飞机放在地面也不会自己滑跑的

网友:
汽油发动机在装头罩后会稍微富油的,正常调整后不能放油针,反而应该要把高低油针各收一点,再装头罩就会避免。另外,汽油机油箱没有加压,通气管一定要保持通畅。不然很容易贫油。

网友:
留个名,备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