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飞神1:8无刷大脚求助

楼主(2010-09-02):
刚入了飞神无刷大脚,网上都说这车很暴力,怎么我用2快2S4000HM25C的锂电,一点都不暴力啊,不能抬头极速也不快,大概有40公里吧,这是怎么回事呢?跑完电池,电调和电机温的一点都不烫

网友:
电池并联速度慢,串联速度就快了,要看电调能承受的电压,别超了,2s不行就换3s

楼主:
我用的是2个2S串联的啊

网友:
你的电调需要设置,有油门行程设置,你试试

楼主:
我手的2手的,应该他都设置好了的啊

网友:
遥控器不同都是需要设置的,要不就是电调有问题了,你搜索一下这个电调怎么设置吧,是不是有设置卡一类的或者是电调上有设置按键

楼主:
哈哈!我问过卖家了,说是油门舵量给设成30了,改成100试了,抬头没问题,这车没问题速度不错,就是车好大啊。

网友:
真值得高兴。祝LZ爽跑。

另LZ的头像是毒物,教人一看再看,MM除外。

楼主:
难过啊,好赢80A车用无刷电调烧了啊

今天下午刚跑了没有2分钟,车子莫名其妙的刹车,再加油再跑,刚跑起来车子又突然刹车,这时,悲剧发生了,车冒起烟来了,我赶紧跑过去,车壳还没摘下来,就着起火来了,赶紧写下车壳,灭火,好不容易火灭掉了。一看电调烧的面目全非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好赢电调也这么爱坏啊,我的车都没怎么跑过呢,晚上上图

楼主:
怎么上图片啊,不会啊

网友:
哎,楼上又要破费了,好硬80A也不便宜哈。

网友:
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本来这个车的电调就有毛病啊

网友:
买二手货再小心也难完全没问题,要靠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