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聚电池的请教——高手请进

楼主(2010-09-02):
我手里有一组苹果电脑MACbook的原装锂聚合物电池,容量为55WH,因控制板被摔坏,没人能修,扔了可惜,想改用450动力。
电芯型号为A7306F5NV2,不知道如何改,放电电流能有多少?原电芯组合里面有一片MU092X型的保护,是否得拆除?

一共6个电芯

一共6个电芯

这个是MU092X

这个是MU092X

网友A:
放电不行,不能用啊

网友B:
放电电流太小了,不能做动力,做控电还不错,要拆保护板的。

网友C:
你确定它是锂聚的话应该能飞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它是锂聚的话应该能飞悬停!

非常确定是锂聚,锂聚的形态和锂离子电池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容易辨认。锂离子电池是金属外壳封装,而锂聚是比较软的铝塑混合膜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不行,不能用啊

不能用猜的吧?这个电芯放电电流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电流太小了,不能做动力,做控电还不错,要拆保护板的。

同上问,这个电芯放电电流是多少?
另外我说的不是保护板,刚刚查到MU092X是panason公司出的92度截止的温度保险丝,最大电阻8毫欧,允许通过电流4A,小了点。

楼主:
刚刚发现时ATL的606168锂聚合物电池,有知道参数的吗?

如题

网友:
这些都不能用在动力上的,只能用在控上,笔记本的电池一般设计的时候电池都要求放电电流小

网友D:
一般不能用在动力上,你可以先把电池给充满,再用4A到8A的电流放电,看看放完电是不很热,如果刚有那么一点点热 ,那就飞飞机吧,没事,如果很热了,那就当控电或是油机的接收电,再加UBC可当舵电,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能用在动力上,你可以先把电池给充满,再用4A到8A的电流放电,看看放完电是不很热,如果刚有那么一点点热 ,那就飞飞机吧,没事,如果很热了,那就当控电或是油机的接收电,再加UBC可当舵电,都没事

谢谢。电流控制是不是只能找几个大功率电阻呢?这个条件比较受限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2011-02-04):
电流控制是不是只能找几个大功率电阻呢?这个条件比较受限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和一个电阻,放电较好。

网友:
ATL电芯用过,在我的22.2V 100Ah外场锂电包中。我用的是6567100 5Ah的,内阻约45mΩ,C数约370/5/45≈1.6 。你的606168按体积算,容量应该在2800mAh左右,内阻70mΩ上下。用在450上的话,旋翼应该能转,其它或可不必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