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悠悠第15贴:舵机线插头的改造加强(图文详解)----------------------技术研讨

楼主(2010-09-02):
最近使用国产的舵机、电调比较多,发现各厂的插头质量良莠不齐。如果这些插头与接收机接触不良,就会出现失控!!!
        如果发现买来的舵机插头质量不好,就需要重新制作质量可靠的插头了。一般工厂制作这些插头都用到压线钳,但一般模友不会为这个小概率的修理工作去买一把专用的压线钳,所以利用手边现成的工具来制作就成了合理的选择了。

1、下图是要用到的工具,左起:自制的针形工具,改造的自夹紧老虎钳,剪刀,35W电烙铁,尖嘴钳

2、看白色的信号线,其他2个头子已改好,用剪刀轻压信号线的外皮,一般要转动一周,然后用剪刀轻夹信号线将外皮剥除一段,上好焊锡备用。刚开始技术比较生疏的情况下,经常会在剥线的同时,剪断里面的铜线,可以找一根废弃的电线练习一下剥线的技巧。

3、用尖嘴钳将插头中段的左右2片甲片弯折后夹紧信号线中带焊锡的铜线部分。

4、下图是夹好后的信号线,记住,后面的齿形夹片先不要夹紧,目的是为了在焊接线头的时候不会因高温熔化信号线外皮。

5、用自夹紧老虎钳夹住插头,然后用电烙铁焊紧铜线。有个小技巧,可以弄一些松香粉末放在要焊接的地方,当电烙铁尖端接触到焊点时,松香的助焊作用会使焊接工作既轻松,又有效。个人认为这个焊接工作还是必要的,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因经常插拔插头导致的脱线现象。

6、完全夹紧插头后夹片的效果图

7、最后记得用自制顶针将插头的图示部分压一下,这样可以保证插头与插针的完美结合

8、将3根线同时插入插头塑料座,用自制顶针调整好位置后,大功告成。

    如需查看系列技术贴的其他文章,请使用论坛的搜索功能,直接搜索“乐悠悠”,欢迎模友批评指正!

网友:
看起来挺好

网友:
还是少用焊接好,主要考虑线和接头问题,工厂之所以用压的,是因为焊接容易造成接头部分的导电金属脱落,和线的问题

网友:
我这样搞过,但焊过后很容易氧化,用不了多久,最后还是买了把压线钳。

楼主:
焊接的作用还是很大的,不过我也考虑过氧化和脱落的问题,所以,只在线头的最尖端和插头焊一个小点,大部分还是靠插头的金属和铜线保持良好的接触,这样就解决了氧化和脱落的问题。多谢LS模友的关注和指正。

网友:
8错 8错

网友A:
按照你用的松香一定会氧化的,即使不在尖端,会逐步影响的,我建议你用工厂焊接大规模板,比如手机板用的那种水状的焊接液,就没有这个问题,甚至都不用洗,不会氧化的

网友:
偶一般压线钳+很少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用的松香一定会氧化的,即使不在尖端,会逐步影响的,我建议你用工厂焊接大规模板,比如手机板用的那种水状的焊接液,就没有这个问题,甚至都不用洗,不会氧化的

大哥,你化学太强了,松香能氧化啥?

网友:
我自己做的舵机插头一直使用焊接,多年来从未出现氧化脱落的问题
松香和焊锡需要注意使用量,太多会渗透到弹性铜片的缝里,
还有需要注意焊点不要弄大了,会塞不进去

网友:
呵呵,千红,虽然知道你是电子方面的,不过你可以去问问看做手机、电脑主板的厂里,看看他们用不用松香的,都不用的,一方面不是液体渗透不好,另外我查了资料,天然松香最大的问题是有粘性和吸湿性,如果用天然松香,那么粘性和吸湿性容易引起氧化,也不方便装配。当然松香覆盖的部分是不会的,而目前市场上基本都是改性松香,改性松香虽然好了很多,但是反而腐蚀性加强了,特别是包裹在焊条中间的一定是改性松香,一旦外包的松香剥落后反而腐蚀部分要氧化的.而且松香是粘的,要非常注意控制量

网友:
松香相对来说腐蚀要小些

网友:
不错。。细节问题很重要,。

网友(2011-05-20):
我表示压线钳和插头插针都很便宜,买了一堆回来慢慢搞

网友:
接头部分冷接就好了,没必要焊接。

网友:
焊点焊小点.松香必须要用.焊完了用酒精洗一下不就完了.争什么争.难道你们不知道正规的焊锡丝中间是空心的.里面装的是什么自己好好看看.工业化生产用压接主要是为了高效.只有像电热器材的接头必须用压接.

网友:
焊锡膏才是氧化的能手, 松香没关系的!

网友B: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哪里能买到质优价廉的舵机头压线钳?在网上看了两款,都要一百7、8,太贵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似乎好的压线钳要这个价! 也有价稍低一些的! 但质量就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