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如何调舵机中立点

楼主(2010-09-02):
如题,6EX如何调舵机中立点,我的6EX设成3S后调中立点时,感觉至少有两只舵机都在动,根本就没法调整单只舵机的中立点,请教一下,6EXHP大家如何调整单只舵机的中立点?

网友:
调整舵机拉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6EX如何调舵机中立点,我的6EX设成3S后调中立点时,感觉至少有两只舵机都在动,根本就没法调整单只舵机的中立点,请教一下,6EXHP大家如何调整单只舵机的中立点?

很多高人认为6ex比天8好的多,你去坛子里搜一下
问一下高人是怎么调的

网友A:
很多JS认为6ex很好~很好~

网友:
这个(舵机中立点调节功能)它(6ex)真没有!

网友:
没法调的很平,只能把舵臂被动尽量装平了。。。。 6EX,如果有SUB 微调就完美了~

网友B:
6EX有微调的哦,难道我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6EX有微调的哦,难道我搞错?

舵面微调和舵机中立点微调是两回事的,舵面微调是两个舵机一齐调整的,舵机中立点微调是单独调整某个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EX有微调的哦,难道我搞错?

有,我保证有
但是
4个舵机,只能调3个,这个
我也保证
给固定翼还行,飞直升机就郁闷了,我指的是不能调全部舵机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JS认为6ex很好~很好~

提醒的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8886&extra=page%3D1

网友C:
  高人现身啦

6ex没这功能,但用微调一样能达到这目的,比较麻烦,简单来说,举个例:
先调副翼:把3个斜盘舵机行程啥的,都调到100,微调都开到0,SWSH P调到50 下面先把油门放到中点,找到最水平的位置上好舵机臂,你肯定
都不水平,要不,你问这功能能干嘛呢!对不?
下面方法来啦:副翼微调,把它调到,怎么说呢,就是相对于主轴来说,两舵机臂夹角是一样的角度,(这时微调是混控,调的时候,一个离
主轴的角度变小,一个变大,总能调到角度差不多的)懂了吧,这下改变SWSH P的数字配合N-PI(螺距曲线中点的那个数,默认是50)
就是螺距曲线的混控度,越大,舵机越往上走
统一改变两舵机的角度,这时绝对能调平,也就是90度 不过,SWSH P就不是50啦,N-PI也不一定是50,但最好在40--60之间的

俯仰也是同样道理的。最后把3舵机都能在油门中点调平,但微调都不是0的,SWSH P也不是50,N-PI也不是50,这其实根本不影响飞行的
最后找个某个舵机当参照物,调其它两个的行程EPA也能解决舵机不同步的问题(不完美的,估计也没完美的方法),最后才改变拉杆长度
调螺距曲线 ,让中点时,螺距为0度,一个调好,以后就不用调。
记住以后飞行再要微调,就不要大微调啦,最好,斜盘扭拉杆,你懂的
其实最极端的方法是先修正,同步问题,再调水平,最后,调螺距。

你会发现,最后参数很乱,但目的记清楚,那就是你要的,其实飞起来改根本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人现身啦

6ex没这功能,但用微调一样能达到这目的,比较麻烦,简单来说,举个例:
先调副翼:把3个斜盘舵机行程啥的,都调到100,微调都开到0,SWSH P调到50 下面先把油门放到中点,找到最水平的 ...

谢谢,试着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