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甲醇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最近买了个三叶52级的甲醇二冲发动机,做了个KT板的微风,用自配油,甲醇,合成润滑油,硝基甲烷的比例是,6:2:2,发动后,排气管都是黑油,{磨合已经过了,}发动机很热,手根本就不能摸,停机后,就发动不起来了,冷却后再启动,只听砰一,一看,居然活塞连杆断了,真想不通啊,哪位高人能帮我点点精,谢谢了,

网友:
先换了连杆再说,估计贫油.
有必要的话,DIY一片缸垫加上减小压缩比

网友:
换成蓖麻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自己配的油 润滑不够 散热性能低下!!! 还有点贫油

网友:
说个题外话.52级的上KT机未免太危险了点..楼主慎重

网友:
确定合成润滑油是可溶于甲醇的

从发热情况来看严重贫油,贫油高温情况下合成油比蓖麻油对发动机的润滑性差,连杆断也不排除材料缺 陷,检查有没有拉缸,如是的话要换活塞缸套。

网友:
甲烷感觉还是润滑油的问题~~~ 另外 甲烷不是减少润滑油的 是单独加的

也就是说 还是2 8 油 再多加2成甲烷

网友:
楼上的不敢苟同,我认为加硝基甲烷要相应减少甲醇的比例

我的原则是:润滑油不小于18%(一般保险起见20%),硝基甲烷5-30%,剩余为甲醇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