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ESKY0406能不能玩模拟,要买什么东西》

楼主(2010-09-02):
我有个ESKY0406的
遥控器
,想现在模拟上先练练,但是不知道怎么弄,那位大哥能不给个ESKY0406的模拟改造连接,或者要新购什么设备什么的???

网友A:
可以用模拟,打开遥控后盖,见到一个小排插,找地线和3点多伏的线,接一个JR插就可以

网友B:
可以,控背部中间位置有个插孔就是,买个模拟器就行了

网友C(2012-07-06):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
~~~~~~~~~~~~~~~

网友D:
有个插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