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啦。。。。。? 悬停突然掉高度问题!

楼主(2010-09-02):
yangx     了解一些你的550/250 机机悬停突然掉高度!幅度比较大!  这两天一直在纳闷这个问题!    也没理出个眉目!     解闷刚拍了一段YT上的悬停视频! 晚上微风! 机机不咋好控制!  对比一下! 总感觉在哪有点问题(电子接触?电机*电调匹配?静电?还是。。。)!才会如你所说的表象!

网友:
看到GY520的光在一闪一闪

网友:
大哥,这是手抖了

楼主:
准备周末装台这个机机!XMJ     。。。。       最近一直比较忙!

网友A:
阳台侠

又有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有好机!
          代装机!

网友B:
凯哥,XMJ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多谢阳台侠关心!

550E的掉高度确实是因为静电干扰,装了接地线后,现象消失!

250SE掉高度是因为油门螺距曲线设置问题,转速太低了!调整油门螺距曲线后,有很大改善。
诶!本来是么有这个问题的,看了你的视频,觉得你的飞机调的声音很小,猜想是因为转速比较低的关系,所以就自作聪明地降低了转速,结果~~~~~

再加上我在办公室内飞,家具比较乱,左边是红木沙发和茶几,右面是大办公桌,前面有国旗,后面有书橱,上面有空调,导致飞机悬停的时候,气流很乱,加上本人技术差,反应慢,动作笨,才造成会高度掉得比较多。

后来我试着把油门曲线设置成原来的状态,在单位储藏室走廊里飞,走廊大约只有1米宽,两头是通的,基本没有风,结果掉高度的现象基本消失。所以我感觉造成掉高度的原因一是油门螺距曲线设置,二是乱流。

昨天还去外场飞了250SE,除了金鱼尾神秘随行外,其他一切OK!

网友D:
阳台大侠,真么这个机机不要加脚架垫圈呢?
我个人感觉脚架垫圈对我的450SPORT在降落的时候有起到了很大的缓冲作用。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双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凯哥,XMJ是什么意思?
                     坛子里的模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阳台大侠,真么这个机机不要加脚架垫圈呢?
我个人感觉脚架垫圈对我的450SPORT在降落的时候有起到了很大的缓冲作用。
     有的啊! 透明脚垫圈! 。。。

网友E:
一体的不耐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多谢阳台侠关心!

550E的掉高度确实是因为静电干扰,装了接地线后,现象消失!

怎么接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阳台侠关心!

550E的掉高度确实是因为静电干扰,装了接地线后,现象消失!

250SE掉高度是因为油门螺距曲线设置问题,转速太低了!调整油门螺距曲线后,有很大改善。
诶!本来是么有这个问题的,看了你的视 ...
             不客气啊!     大家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只是被你碰见了!   。。。。。   咋运气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多谢阳台侠关心!

550E的掉高度确实是因为静电干扰,装了接地线后,现象消失!

怎么接地啊?
         刚有个帖子讲防静电干扰!主要是碳纤板的!  接低电位点(碳板接到电调的负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凯哥,XMJ是什么意思?

XMJ就是我啊,这是我的备用机,是我麻烦凯哥帮我安装的!

网友:
XMJ就是小民警呀!

接地线么,就是接一个线,一头接到碳纤侧板上的任何一个螺丝上,另一头接到电调负极输入线上。

意思是把机身上的静电释放到电池的负极。

网友:
哈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体的不耐炸。。。
         但一体化的脚架在吸能上更明显! 关键是更换方便!

网友:
新手潜水中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一体化的脚架在吸能上更明显! 关键是更换方便!

凯哥,你的一体化脚架的透明垫圈哪里买的?我一直都没找到,YT原装的我试了下,内径太大,安装上去很松!
你能否帮我多买几个啊?我就是喜欢一体化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凯哥,你的一体化脚架的透明垫圈哪里买的?我一直都没找到,YT原装的我试了下,内径太大,安装上去很松!
你能否帮我多买几个啊?我就是喜欢一体化脚架!
            是在某个医用硅胶管上切下的!当时就是看中管内经比较合适! 平时我留心下看能否找到不?!  。。。

网友H:
看了LZ的YT,开始还以为是那个宇宙第一的那个YT呢,后来才明白是LZ的专用飞场--YT.

呵呵,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LZ的YT,开始还以为是那个宇宙第一的那个YT呢,后来才明白是LZ的专用飞场--YT.

呵呵,见笑了.
                   晚上的宇宙第一哦   YT  ......

网友I:
这2天的飞,飞机才郁闷啊。。悬停1-2分钟就不锁尾,不拔电池落地再飞锁尾1-2分钟后又自悬失控。。。开始以为是陀螺仪问题,调换了下还是一样。。有没高手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2天的飞,飞机才郁闷啊。。悬停1-2分钟就不锁尾,不拔电池落地再飞锁尾1-2分钟后又自悬失控。。。开始以为是陀螺仪问题,调换了下还是一样。。有没高手遇到类似问题?
         锁尾组合?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凯哥,你的一体化脚架的透明垫圈哪里买的?我一直都没找到,YT原装的我试了下,内径太大,安装上去很松!
你能否帮我多买几个啊?我就是喜欢一体化脚架!

找到合适的脚架垫圈感觉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我本来也感觉4G6S的硬塑料脚架不减震,又找不到合适的垫圈材料,只要包了4层热缩管,凑合着用啦!

网友:
不过现在好了,4G6S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