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Hitec HS-5065MG的朋友,帮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0-09-02):
亚拓PRO,原装电调,一开始买了三个Hitec HS-5065MG舵机,飞了20个落,小炸,塑料舵臂及齿轮都没坏,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回来通电测试,一颗舵机后壳烫手,电调进入过载保护!

本以为是个别情况,没有理会,立即又定了一颗新的!可飞了又没有10落,空中突然失去控制!熄火掉下来,发现又有一颗舵机后壳烫手!转动舵臂发现很紧!

给经销商打电话,说明情况,答复在预料之中,说收货时是好的,以后就不管了!

只有自己拆开看,发现都是一个原件发热的,这个原件应该是电机驱动芯片!估计和mks ds530召回的情况差不多!

最郁闷的是本以为这个舵机很耐用,买舵机的时候还多备了齿轮和壳,不过现在是没等用上这些东西,舵机电子部分却坏了!

麻烦大家给分析分析原因,还有顺便给打算用这个舵机的朋友提个醒,一定三思后行!!!!

图一、就是他发热,看看是什么元件!
图二、看着就烦 看着就烦
图三、可怜我备的齿轮和壳
图四、这两个无缘无故发热的舵机只有这样了!

网友:
  图全挂了

楼主:
重新编辑了,请刷新!

网友:
看样子现在的65,不能和3年前的比咯,,,

网友A:
 刚换上5065,你别吓唬我

楼主:
我就是刚换上,正在找原因呢!都是那一个元件发热烫手

网友:
兄弟们,pro上260mg才是正道。

网友:
我的450sport也用5065,但炸一次就坏了一个,看来Hitec的质量。。。

网友:
那是驱动MOS场效应管,驱动管一般不会莫名其妙发热的,绝对是电机过流导致工作电流加大造成驱动管过载损坏,但是这种超小型驱动MOS管比较独特,更换可能有点困难,电机也可能保不住了,更换!
  上次炸机损坏的舵机不止这一个,根据你的案例分析,肯能个另外2个舵机在炸机后也出现了相应的毛病,由于没有及时发现,在你后来的飞行过程中,舵机暗病爆发,拉负荷,导致你的BEC供电不足炸机,这个故障很有挑战性,真想研究一下。

网友:
朋友的5065也空中死舵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换上5065,你别吓唬我

天下第一倒霉牛魔王

网友:
又开始折腾了 牛魔王

网友:
 我也在用的啊,但是没发现什么不良反应呢。也许是我非、飞的少???

网友:
还是用933算了。。。

楼主:
这个原件可以换么?电机可以买到,但那个驱动管不知道那里能买到?请楼上的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加上亚拓的双向降压线。想来会没事。

网友:
lz用的是35X吗? 舵机的输出电压是多少V     能不能是电调的事?

楼主:
是35X,记得标的是6v吧

网友:
还是31五6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35X,记得标的是6v吧

不知道你这个舵机支持不支持6V  不过最好别用 容易烧舵机  说是6V 万一超过了6V 你也不知道

网友B:
5065这舵机不行
和电压也无关 我的电调供电是5V的
飞了10几个起落就全部死了
还是用原来的65MG好

楼主:
楼上的你的也死过啊?说说症状及解决办法!

网友B:
电路板出烟
解决办法换65Mg

楼主:
有没有卖65MG电路版的?谢谢了

网友C:
又一坑子货。

网友D(2011-02-03):
5065MG我在用还可以吗,。我觉得马马乎乎。

网友E(2011-10-19):
哦,都不敢买了

网友F:
65MG 是模擬的呀。。。

网友G:
5065MG,130个起落了,虚位还没出现,很坚挺。
话说用这个舵机真得看人品,之前用65MG,一个礼拜连坏三个。

网友H:
我的HS-65MG,至今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I:
会不会是行程卡死,舵机一直在回位但是无法回位,结果导致过热?
检查下机械是否顺滑,通电听听不打舵时舵机是不是也有一直在吱吱用力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