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2402遥控器的里面的菜单英文是什么意识?

楼主(2010-09-03):
ELEV 什么意识?
AILE 什么意识?
THRO 什么意识?
RUDD 什么意识?
BUZZ 什么意识?
REV 什么意识?
ROR 什么意识?

楼主:
再线等各位前辈的指点。还有就是我买了个CB-100遥控器要怎么设置的哈?

楼主:
大大们的?

网友A:
ELEV 升降舵
AILE 副翼
THRO 油门
RUDD 方向舵
BUZZ ?
REV ?
ROR ?

网友B:
BUZZ ? 蜂鸣器
REV ? 反向(舵机动作)
ROR ?

网友C:
下份说明书,什么都搞定了

楼主:
说明书再那边下的哈!~~~谢谢前辈们了

网友C:
华科尔的官方网站

网友D:
让我想起刚入手CB100的时候..由于不认识英文...不小心把油门反向了.....
顶着天画板飞了5秒......

网友E:
http://www.walkera.com/cn/upload/explain/W22402_expc.pdf
有些时候飞机里是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E:
油门通道一定要切记 这种傻瓜事情可不能随便做 其实我挺建议对油门通道进行加密或者就不要出现这个通道

网友F:
霉啥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