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亚托50发动机一圈油针都很富油?

楼主(2010-09-03):
想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亚托50
发动机
一圈油针都很富油?

网友A:
回复 楼主:
正常,我的0.5圈,飞一百多起落了。好像管子的回压不同,油针也不同

网友B:
那一箱油飞3D是不是能达到20分,什么管子,我也换,哈哈

网友C:
可能細針富油.大針貧油了...悬停还在細針範圉...察覺不了

网友D:
我也很奇怪,OS50蓝头,10个起落,代速偏低了点,主由针1。0圈开始,最后收到0。77或0。7左右,才能有状态,都有点富。上次收到0。4的时候忘记放了,5分钟后冒轻烟,差点拉了,我X

网友E:
。。。。。。。。。。楼主地处海拔-3000米么?

网友F:
  哈哈 难道是缺氧

网友G(2010-11-09):
请问回帖能的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