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1与X1对比测试

楼主(2010-09-03):
刚到手的ME1匆忙测试了一下,简单与X1做个对比,数字电视输入源信号,同时录制一段视频,对比文件大小和体积差不多,同为MPEG2格式,ME1为720*480分辨率,X1为720*576分辨率,ME1色彩浓郁油润看起来有些假,大面积相同色彩都糊成一片,X1色彩亮度回放更真实些,同时断掉输入源信号,ME1停止录像,X1虽然检测到无信号但会正常继续录制,几秒钟后再恢复信号,X1仍然正常录制,ME1需按录制键重新录制,从视频输出来看,ME1只支持色差高清,X1有标准的HDMI接口,输出图像还原更好,用录像机AV端输出到显示设备可以阻止蓝屏,总体看ME1在正常输入信号状态下,表现还算可以,性价比不错,测试视频稍后奉上,敬请期待~

网友:
大半夜了还忙乎呢
我奇怪 我的ME1图传进来的信号 为什么色彩不鲜艳呢?

网友:
ME1价格188
X1价格980
以上均为淘宝价格!
同时需要指出的你的ME1设置没有设置好,画面需要你自己设置比例,其中还有16:9设置。这点需要注意!还有就是ME1本身可以调节色彩和亮度(默认值是25)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另外在不同的显示器电视机以及信号源上采集的信号不同,比如我录下来的分辨率是720*540。和你就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回放时,选择不同的软件也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比如用windows自带播放器和暴风影音的就不一样!同样的视频ME1录得在windows自带播放器播放时时720*576,但是用暴风影音为720*540。。。。
说明我录制的是探索频道里的流言终结者。。。。

网友:
请问各位用ME1 和X1的模友,这两部机器在外场录像时你们用什么电源供电?

楼主:
ME1没有色度调节功能,只有亮度对比度,我用的是E文版,无论怎么调,通过AV输出效果都无法接受,用色差输出会好很多,但色彩失真,图像质量和视频源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ME1没有色度调节功能,只有亮度对比度,我用的是E文版,无论怎么调,通过AV输出效果都无法接受,用色差输出会好很多,但色彩失真,图像质量和视频源有很大关系~

你说的AV输出效果无法接受估计你是在电视上看的吧?我是在电脑上看的,另外就是我家那台老式的厦华的大电视只要全屏播放回放ME1就会蓝屏但是后台还在实际播放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ME1没有色度调节功能,只有亮度对比度,我用的是E文版,无论怎么调,通过AV输出效果都无法接受,用色差输出会好很多,但色彩失真,图像质量和视频源有很大关系~

录制的是HQ吧?我的输入视频是走数字电视机顶盒直接接过来的。。。

网友A:
总体来说,我还是情愿花188买ME1。不愿花980买X1。。。一份价钱一分货。ME1的性价比摆在那里了。。
X1更适合高端用户,以及拿来给客厅加个摆设
而ME1更适合FPV。不管他断不断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体来说,我还是情愿花188买ME1。不愿花980买X1。。。一份价钱一分货。ME1的性价比摆在那里了。。
X1更适合高端用户,以及拿来给客厅加个摆设
而ME1更适合FPV。不管他断不断录!

摄像头回来的信号就720*576所以也对,不过X1是适合哪种看高清兼带FPV的~~~

网友:
虽然大家还是说了很多 ,我还不是很明白
那么显示设置 和录像设置 在ME1有潜在的联系?
我显示设置16:9
录像选HQ

视频头-》-----》图传-》ME1 AV IN
显示器-》ME1 AV OUT
为什么显示器显示和录像 颜色那么淡呢?

如果视频头--->显示器 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