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解决单桨船的凡扭力?

楼主(2010-09-03):
各位船老大:
     我的单桨船在高速的时候,船身总发生较大的倾斜,而且船速越高,倾斜的越厉害,低速时不明显,请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呀?谢谢!

网友:
调压水板~~~

楼主:
我的船不是O艇,不是那种高速快艇,而是自己用木头自制的小游艇,没有压水板的。就是类似这样的船

网友:
猛牛拉破船啊~~

网友A:
你这种船做好做全浸的奖就没这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船做好做全浸的奖就没这问题了

什么是“全浸的桨”,就是螺旋桨全部浸入水中吗?我的船的桨就是全浸入水中的呀。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期待答 案!

网友:
这是由于你的船配备的动力系统扭矩输出和螺旋桨反扭陀螺力矩造成的。要想消除这一现象,必须减小螺旋桨的反扭力矩。要么减小螺旋桨直径,要么减小螺距,要么减小盘面比(就是螺旋桨叶投影面积与旋转面面积的比值),假如打死都不愿碰螺旋桨,那就换低速大扭矩电机,在不损失速度前提下消除这个现象。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压重(在一侧加配重)的方法无法满足不同航速下均能平衡的要求。一旦电机转速加大,螺旋桨的反扭力矩平衡就会被再次打破。

网友D:
哈哈。ls這麼一說,全世界玩船都是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重(在一侧加配重)的方法无法满足不同航速下均能平衡的要求。一旦电机转速加大,螺旋桨的反扭力矩平衡就会被再次打破。

補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ls這麼一說,全世界玩船都是錯的!

无意冒犯“全世界玩儿船的人”,但楼主说的是越高速越容易侧倾,说明在电机转速加大后螺旋桨的反扭力矩线性上升,造成高速状态下侧倾明显。那我请问,配平是按照低速状态下的水平加配重还是按照高速状态?无论哪一种,都势必造成另一种状态下的不平衡。楼主的船不是竞速艇,无需顾及低速状态

楼主:
看来单桨船(木质小游艇)要么别开的那么快,要么自己焊制小螺距螺旋桨,要么加大尺寸装双桨,否则极易高速出现侧倾,严重影响动态美观。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