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1/35 T-72,直播贴

楼主(2010-09-03):
日前小弟在论坛中发了段T-72底盘的视频帖,思之再三,觉得做工粗糙,加之小号手的板件真的 很有问题,所以决定全部拆掉,入手田宫的板件重新做一次。

以下是田宫底盘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前小弟在论坛中发了段T-72底盘的视频帖,思之再三,觉得做工粗糙,加之小号手的板件真的 很有问题,所以决定全部拆掉,入手田宫的板件重新做一次。

以下是田宫底盘图,468767
牛人呵呵

楼主:
之前的T-72底盘在改装过程中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1.摇臂与车体连接的轴是 类圆锥形的,摇臂孔也是圆锥形的,这样在扩孔过程中,要么就是小了,摩擦过大,要么就是扩太大了,摇臂左右摇晃。
针对这个问题,我这次采用的是直接全扩成圆柱形,然后用圆柱形的金属管来延长摇臂,安装后的图如下:

由于DC坏了,用手机拍的,闪光部分为金属管

楼主:
这根金属管来源于 伸缩天线,玩过遥控的朋友肯定见过的。表面是电镀的,灰常顺滑,而且摇臂用金属管延长后,可以有效地防止摇臂的上下摆动。
我找到的是外径2.78MM的管子,将摇臂的轴打磨小之后,涂上AB胶皆可稳定的粘牢,但是切记先不要粘牢,至于为什么后面会说道

楼主:
现在回到底盘,下图是我的悬挂设计图

楼主:
大家请注意看图
1.红色部分为扭杆,也就是钢丝,钢丝在黑圈部分为90度弯折,位置紧靠在底盘的壁上。田宫的底盘黑圈位置做工精细,是一个宽1MM左右的长条形缝隙,可以用少许AB胶稳稳地固定钢丝的弯折部分。
2.绿色部分为金属管子,钢丝弯折后中间塞个东西,我用的是 棉签杆,用少许AB胶固定。这样防止扭杆打滑
3.白色部分为摇臂轴,打磨后用AB胶水固定,注意不要太多

楼主:
关于扭杆的安装循序是十分关键的,在这里我做下详细的解释
首先,将钢丝弯折后 与填充物 一起塞入金属管,然后弯折黑圈部分的90度弯折,这样即使是 钢丝过长也可以弥补,弥补办法就是再往 金属管理顶一顶。
这时候用手压住90度弯折,使其紧紧靠在侧壁上,再把摇臂按照一定的角度涂胶插入金属管。

这样就很有效地避免了 事后调角度的问题。灵感来源于 M1A1的维修视频

楼主:
等摇臂固定后,固定扭杆的90度弯折就是小事一桩了。下面就是我昨天晚上安装好的四根摇臂图

大家请看,所有的四根摇臂 角度一至,误差在1度以内,而且是一次安装到位,绝对避免事后解决,

楼主:
目前就做到这里了,后面再更新,如果哪位朋友有好的建议或者意见 请不吝赐教
QQ:513610497
群:80361560

网友:
 专业顶贴,大山加油!!

网友:
图片清晰度有很大上升空间啊,,,,,

楼主:
还有个小小的细节,新人们一定要注意

我的铜管是用微型手磨切得,切得时候 切记要 心狠手辣,一切到底,千万别切了一半 又看一下。

如果你这样切了一半又放开看了一下 我可以保准你 又浪费了 一截

网友:
虽然不玩35,还是顶起了~

网友:
顶,LZ越做越好了

网友:
做得很好

楼主:
昨晚更新

昨天说了那么多,要出成果了,成果要靠实际安装路轮才能显现出来,请看图

两侧的路轮均可平稳接地,均处于同一平面,这就得益于摇臂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