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选床,大家来推荐一下啊

楼主(2010-09-03):
最近准备选床了,找到可以放床的地方了,呵呵把老妈家的一个储藏室改成工具房,在她去西安妹妹家常住时就可以下手了哈哈哈,回来时木已成舟。
   最近在淘宝上转悠了好久。我的目标是选一个大通孔25以上,加工长度500mm的床子,价格不超过5500。

    看了几款:

                  CJM250   这个是这里的老牌了,          家用车床LF9330      本机床通过欧共CE安全认证,LF9330即可安装三爪卡盘,又可安装各种规格的5C弹簧夹头。
技术参数
LF9330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最大

300  mm

工件长度

470  mm

刀架上最大回转

140  mm

主轴通孔直径

26   mm

主轴孔莫氏锥度

No.4

刀架最大横向行程

160  mm

小刀架最大纵向行程

80   mm

加工公制螺纹种数

加工公制螺纹螺距

0.5-3

加工英制螺纹种数

加工英制螺纹螺距

11-40 1/n”

主轴每转刀架的纵向进给量

0.075-0.15

尾座套筒的最大移动量

40  mm

尾座套筒内孔莫氏锥度

No.3

主轴转速级数

主轴转速范围

160-1600r/min

电机

0.55KW

净重

135  Kg

外形尺寸(长×宽×高)

1060*540*400  mm

这个个人感觉性价比比较高,不到5000
家用车床 BVB25
两顶尖距

450mm
  回转直径

250mm
  中拖板行程

115mm
  主轴锥孔

MT4
  主轴通孔

27mm
  主轴转速级数

  主轴转速范围

115-1620rpm
  车削英制螺纹

8-56T.P.I
  车削公制螺纹

0.2 -3.5mm /r
  尾座锥度

MT2
  电机

750W
  包装尺寸

1260/1510 × 570 × 580mm
  机床净重

151kg / 171kg

随机附件
  名称

QTY
  三角卡盘

1pc
  三角皮带

1pc
  呆顶尖

2pc
  内六角扳手

1pc
  呆扳手

1sets
  挂轮

1pc

贝可BB25-1 如果不是加长型也不到5000
主要规格 电源:220V/380V

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 250mm
刀架上最大回转直径 130mm
最大工件长度 700mm
最大切削长度 660mm
主轴锥孔锥度/通孔 MTNo.4/φ27
主轴转速范围 6级115-1620r.p.m
纵向进给量范围 0.05-0.1mm/r
车削 公制/英制
螺纹 20级0.2-3.5/8-56.t.p.i
范围 模数 10级0.2-1.25
电机 0.55KW; 电源:220V或380V

BB25-1 170Kg,加长型190Kg
BB25-3 270Kg,加长型290Kg

BB25-1 145Kg,加长型155Kg
BB25-3 218Kg,加长型238Kg

这几款大家给=推荐一下那款好啊,还有售后

另外我也看了几款多功能一体机。价格要比分开买钻洗便宜的多,向我买机器纯属个人对机器的爱好,喜欢做一些既能练手又有些实用的模型或物品类东西。比如那个机器人泥瓦的机箱我就很喜欢想仿做一个现在不知道该选什么什么类型的机器了。纯属新手,希望大家能多多帮助,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更重要的是卡盘通孔要问明白了是多大的,卡盘通孔比主轴通孔小不少呢

楼主:
晕还有这一说。我就想着主轴通孔有多大,我就可以干多少的料了。不过仔细想想好像现在想做的的东西也没有需要那么粗的工件。不过差价不大我想还是搞个高指标的吧,万一要用到,再买一台可真不划算了。这玩意要是保养好了,我想用一辈子没问题吧

网友A:
为什么不买二手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新人入伙,恭喜中毒

中毒已久,无奈没有地方折腾,兜里的银子都被老婆拿去开店最近小有回报,赶紧出手呀,大家给点意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二手床呢

我呆着这地方估计也就我一人中此剧毒了,我转了好多机电设备没有一家有床的,二手更别提了上回有一买二手床的看了一下2米多长好几吨重,我就啥话也不说了,这东西弄上楼我就得住窝棚去了,资源匮乏啊,这该死的毒药,为了解毒只能烧钱了

楼主:
我看这个lf9330挺喜欢,有点工业床的味道,怎么样啊,有用过的么有?

网友:
如果能搞一台C0632就不错了,不过我现在用CJM320B,
车床,价格是次要的,功能是主要的,第一看精度,第二不要换挂轮,第三通孔一定要大.我的感觉

网友:
我也特别想了解车床。

网友(2012-02-02):
选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准备选床了,找到可以放床的地方了,呵呵把老妈家的一个储藏室改成工具房,在她去西安妹妹家常住时就可以下手了哈哈哈,回来时木已成舟。
   最近在淘宝上转悠了好久。我的目标是选一个大通孔25以上,加工长度5 ...

分干什么用,平时玩玩的,就选结构简单的,耐用型的,换挂轮,很简单,平时也不用经常换,
看通孔大小,不如先看看主轴粗细,也许是一样的主轴开的大窟窿,
DIY的乐趣就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加工复杂的工件,
想要完美,业余的不可能跟那些专业的比。
还有这个论坛比较害人,我也刚上了一台小床,西马特C6,大家公认的最没性价比的
不过做工还不错啊
我也不知道用它做什么,一直放在那里,平时打开电源,让它转两下,
看着舒坦,你说这不是有病吗?
平时别的论坛也不去了,就在这里泡着,看别人的作品,眼馋啊。
再就是挖坟,看老帖子,乐此不疲。
我乱说的啊

网友:
还有啊,这里的人,好多都是器材发烧友啊,
他们是买机器,做更好的机器,做工具,不见得用来做产品的。

网友:
c0632
床身导轨表面经淬火和精密磨削。
主轴支承采用精密圆锥滚子轴承
主轴齿轮采用优质钢并经表面淬火和精密磨削
可卸的马鞍提供了较大的加工范围
较方便和易操作的变速机构
主轴轴速:70-2000r/min
床身长度有三个系列可供选择
操作方便的走刀箱有多种进刀时供选择并能车各种螺纹
主轴部采用ASA D1-4凸轮锁紧
备有床脚和无床脚两种型号可供选择

技术参数
项 目 C0632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13"(330mm)
马鞍内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183/4"(476mm)
刀架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71/4"(185mm)
床身宽度 73/8"(187mm)
最大工件长度 40"(1000mm)
主轴头部 D1-4
主轴通孔直径 11/2"(Φ38mm)
主轴孔莫氏锥度 No.5
主轴转速级数 8
主轴转速范围 70~2000r/min
加工英制螺纹 4~112T.P.I/40
加工公制螺纹 0.25~11mm/32
加工径节螺纹 8~224D.P./23
加工模数螺纹 0.25~3MP/27
纵向进给范围 0.0036~0.1005in/r(0.091~2.553mm/r)
横向进给范围 0.0021~0.0345in/r(0.025~0.690mm/r)
尾座套筒最大移动量 35/8"(95mm)
尾架套筒内孔莫氏锥度 No.3
电机 2HP(1.5KW)(1ph)
220v or 380v(3ph)
机床重量:净重/毛重 495/595kg 510/61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