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舵臂螺丝断在舵机孔里如何取出来

楼主(2010-09-03):
如题 MD933的舵臂螺丝断在舵机的舵臂安装孔里了

请教下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是如何取出来的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这应当不是很难取出。

网友:
如果是齐根断的话,换舵机输出齿轮比较方便。

楼主:
有933输出齿轮吗

网友:
不是其根的话试一下尖嘴钳

楼主:
就是齐根断的。。。。  别且还低于舵臂孔了。。。。。

刚看见了日冠舵机的配件和933一样  可以更换

真够郁闷的 那螺丝是拧紧的时候断的 没感觉拧多紧就断了 估计是老化了 用了蛮久了 拆卸到是只拆过两三次

网友A:
可以用0.7MM的钻头在断处钻一排象“一”字的小孔,再用一字批拧。。。我就是这样对付断螺丝的,都可以拧出来

网友:
LS高见,学习了: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0.7MM的钻头在断处钻一排象“一”字的小孔,再用一字批拧。。。我就是这样对付断螺丝的,都可以拧出来

这么小的螺丝,还能钻排“一”字。。。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0.7MM的钻头在断处钻一排象“一”字的小孔,再用一字批拧。。。我就是这样对付断螺丝的,都可以拧出来

好像一般舵机臂固定螺丝都是2X5mm的,0.7mm钻头显然太粗!

网友:
开封换齿轮,你怎么搞成这样的给大家说说以后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网友:
如果是塑料的应该比较好办。

网友:
电火花打孔,

网友:
应该是有个专门的工具取断螺丝的,楼主百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