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弹 vstank 和 恒龙 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0-09-03):
BB  弹 vstank 和 恒龙 可以通用吗? 不知道大小是否一样啊?

网友A:
我就知道VS豹2的XX弹波箱和HL大小结构几乎一样的 ,这个是通用的,VS谢尔曼和虎一的BB的波箱比HL的小

网友:
HL的有两种波箱,一种比较大,一种比较小

网友:
好像vs的bb发射力度要大些

网友:
BB都是一样  打蛋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VS豹2的XX弹波箱和HL大小结构几乎一样的 ,这个是通用的,VS谢尔曼和虎一的BB的波箱比HL的小

VS豹2的XX弹波箱可以装在 HL 虎上?

网友(2011-05-03):
XX弹都是6mm的,装填系统和发射系统不同,vstank的好些

网友:
好得多,我打最重的XX弹也能很远,HL的几乎和吐出来差不多

网友:
可能与弹簧质量和活塞精度有关,HL经常卡壳或者双黄蛋

网友:
新版VS的是空气压缩炮!威力很生猛!

网友B:
威力大小是不是跟电池有关,恒龙16的是7.2伏的,VS是8节电池,感觉恒龙1:24豹威力也比16的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威力大小是不是跟电池有关,恒龙16的是7.2伏的,VS是8节电池,感觉恒龙1:24豹威力也比16的大很多。

跟电池没关系啊!VS的BB蛋,是用压缩空气射出去,HL是用弹簧射出去!HL的射速明显高于VS,威力明显低于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