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数字化我的雕刻机

楼主(2010-09-03):
雕刻机做好已有近半年时间了。由于在制作过程中是一边想一边干的,所以没有图纸留下。

因此这段时间准备把它用SW原汁原味地绘制出来,顺带练练SW!

刚开始画,只画出了一个Z轴固定板。

网友A:
 画功太牛了

楼主:
不知大家看出来没有,这里主轴铝座的固定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上面两个螺丝没问题,但是下面两个螺丝则与光轴铝座产生了“鸡和蛋”的问题了!:loveliness:

我解决的办法是:主轴铝座固定孔都是通孔,然后在8M的螺丝端面铣出一个螺丝刀槽来。这样,在先安装光轴铝座之前先把主轴铝座螺丝放进孔内,固定好光轴铝座之后,再在前面用螺丝刀通过通孔逆时针来固定下面两个被光轴铝座覆盖住的M8螺丝。

不是学机械的,只想到这个笨办法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功太牛了

是SolidWorks 太牛了!:loveliness:

网友:
铝板上攻丝或镶嵌螺母

楼主:
相应地实际图片如下:

网友:
楼主画的真漂亮啊~~~

网友:
早日把圖紙放出來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钻个沉孔,嵌个螺母。或者在后面焊割螺母。我的鸡鸡就打算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