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独眼龙 FPV第一人称驾驶 OSD自驾系统 V5.0

楼主(2010-09-03):
請問  独眼龙 FPV第一人称驾驶 OSD自驾系统 V5.0 可否安在油直上使用自動回航及平衡儀的功能 請有使用過的大大回覆一下

网友:
高度 位置 电压  这些可以用,平衡仪以及自动回航 不能用~

直升机比固定翼复杂多了。。。带自动回航的一般都好几万~

楼主:
非ccpm機可用

有其它人說用在非CCPM的電直上是可以  但在油直就不知   因要控制油門

网友:
但是现在哪里找非CCPM直升机?传统控制模式理论上可以,因为一个舵机只管相应通道。

我觉得吧,还不如买个四轴,现在X650不是要出了么,他自己的GPS模块就支持定位和回航。

米多就用那个大疆,  5I都有广告来着。

网友:
玩玩就DJ?没必要叭

独眼龙原理上是支持非CCPM的机器,实际还没试过

网友(2011-01-12):
现在在用,自驾功能和自动返航均很好,在26CC汽油固定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