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连接方式,如何拆开?

楼主(2010-09-03):
有个马达,两端轴承需要更换 ,但马达后面是一个测速装置,如何拆掉?我试用过喷灯加热,再撬,无效,谁还有妙招?指点一下

网友:
一体的吧!!

楼主:
不是一体的,左边小轴伸到右边大轴里的,但不知道是如何配合的,拿不下来

网友A:
这个你只能靠角磨机磨掉了.应该拆不了.看样子就是热膨胀后冷却预紧的.预紧后,你加热没用.都已经连一起了.热都是一起热一起膨胀.

网友:
先看看测速器里面有没有轮轴紧固螺丝

网友:
慢慢搞,别搞坏了,总会有办法的,搞个装置往两面顶吧。

网友:
做个和那个细轴一样粗的插口式楔铁估计应该可以取下来 试试吧 我也是瞎想的。。。。

网友B:
中间锯开,换完轴承后车一个联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只能靠角磨机磨掉了.应该拆不了.看样子就是热膨胀后冷却预紧的.预紧后,你加热没用.都已经连一起了.热都是一起热一起膨胀.

 经验啊

网友:
 从         测速装置     下手

网友C:
那个轴上的小孔有销子吗

网友:
电机轴的一端应该有个紧固螺帽吧

网友:
虽然不知别人的设计,多观察。只要你想像力丰富,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
因为要更换新轴承,所以先把轴承暴力搞破,所有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是热膨胀后冷却预紧的

网友:
等着看看你最终怎么弄开的,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轴上的小孔有销子吗

小孔里没有销子,我仔细用放大镜看过,里面什么也没有,估计是留的工艺孔,使细轴套过去时候,放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锯开,换完轴承后车一个联接器

还别说,我真这么想过,如果没好办法,我只有这么做了!

网友:
不可能设计成一次性结构

网友:
中间那个槽是不是对装以后冷滚压的啊~!如果里面轴还有个槽,那就拆不了了
一边转轴一边角磨机沿那个槽切吧,应该还能保住里面的轴

网友D:
找个架子把电机架起来,测速部分冲下,用木方或方铁管担在测速的轴根部,用锤子试探性的砸,应该是过盈配合的

网友:
種子萌發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架子把电机架起来,测速部分冲下,用木方或方铁管担在测速的轴根部,用锤子试探性的砸,应该是过盈配合的

怕伤了测速部分,那部分看起来很脆弱

网友:
你想一下那个测速部分的轴承是如何装配的就没有这个担心了,如果有风险就是那个细轴有可能弯。

网友:
还有每砸一下,测速部分要转一个角度,这样受力会好些,架子千万不要卡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