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花牌电机(先上图片)

楼主(2010-09-03):
花牌电机收到了  包装很精美 还不错
附件里面包括:

一个桨保护器(最好能有桨夹供选配 )(桨保的螺丝是1.5mm内六角的) 2个O圈    1个十字电机座    4颗螺丝
(要是再配上3个香蕉头就好了 )

电机线为红蓝黑三色  线长约为6.5cm
用手转了一下   很顺滑 没有XXD一卡一卡的感觉 不过感觉磁性有点弱
先上图

看下背景图  还有丝印

这张图可以看见电机前端还有轴承和线圈

这张可以看见底盖和轴的卡子

*******************************************************************************************

网友:
看起來還可以

网友:
期待评测结果

网友:
这么快呀。我的还没到

网友:
转起来比较顺,好像磁力比较弱,可能是用了好的硅钢片做的定子,我双天的电机也是这样,拆开来用同样的磁铁吸双天的定子和新西达的定子,双天的吸力明显弱些,但是使用起来却是相当暴力,相当省电

网友:
齿槽感的强弱, 并不是决定马达扭力的主要因素.反而过强的齿槽感会影响效率.发热大,损耗大,

所以并不是齿槽感强的扭力就大, 弱的就小.
实践出真知!

网友:
看线还绕得蛮整齐的,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3MM的轴能上了C型卡簧,还真是不简单。一般的3MM轴的电机都是用的E型卡簧,容易掉。C型卡就没那么容易掉了,很牢固的。

网友:
E型的太容易掉.但是也好拆卸.
这个C 型的, 基本掉不了, 但是也不好拆了!
算有利有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