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AURORA9无损改装飞梦2.4G模块

楼主(2010-09-03):
其实这个改装无难度的
飞梦模块是现成的
改装的盒子是FU兼容现成的
难点就在怎么安排盒子,插针吻合,还有找出A9的PPM、VCC、GND信号脚
.
所有散件先合个影

.
用小电摩磨出一个豁口
刚和放模块

.
比划一下
刚刚好

.
接下来是用示波器找信号脚了
这也没难度,关键是你有示波器
我以前玩多一段时间耳放
自己DIY耳放 没示波器不行,看不了波形,结果来看玩了一个月就闲置了...败家子啊
这回刚好用上

.
.
关键的过程
我对不住大家啊...
装的太入神了...都忘了拍照
上个完成图吧

.
再装机试试看
完美!

.
.
再上阵脚定义图
方便大家DIY

网友:
支持A9,学习一下先,感谢分享,弱弱问一下,飞梦是FU记吗?还是JR

网友A:
HITEC AURORA9唯一的一个亮点也许就是双向传输功能,花高价钱买回来,却换上山寨发射模块,双向传输功能还起什么作用,那和一般的9通还有什么区别~

楼主:
本来用的都是插座,公母插入
因为空间限制
我都改成直接焊接了,这个要注意,不要短路,阵脚空间很小。
另外就是连接主机的母头位置,要不断比划,在粘上,这个是关键。
其真无难度。

楼主:
飞1.5米的DLG,和亚拓500,我用原装的,双向通讯
飞1.0米的DLG,还有AX等电滑,我用飞梦。原装接受太贵,而且重! 1.0米的DLG根本放不下

网友:
动作还蛮迅速的,都搞定了! 顶下!

网友:
我再顶顶!!!
手工比我强!!!
楼主当然想用hitec的接收机,但是如果飞机多了,光是接收机投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何况楼主是无损的改装,所以,我力挺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ITEC AURORA9唯一的一个亮点也许就是双向传输功能,花高价钱买回来,却换上山寨发射模块,双向传输功能还起什么作用,那和一般的9通还有什么区别~

楼主买的东西,有固定的生产厂家,有产品说明书,有售后服务电话,有技术支持,并且,在模型行业也做了近3年了。应该不算山寨吧

网友:
学习了。。。。。。。。正在用这控。。。接收实际上比FUTABA的算便宜了。。。刚买了个9通接收580包邮,7通480,6通418

网友:
这个贴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回来一辆奔驰,非要按上富康的发动机。

FU和JR用副厂2.4G的人大把是。
奔驰开着去谈生意是可以的,不是每个人都买的起奔驰去买菜,再说了,去买菜可能开辆奥拓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FU和JR用副厂2.4G的人大把是。
奔驰开着去谈生意是可以的,不是每个人都买的起奔驰去买菜,再说了,去买菜可能开辆奥拓更合适。

不是有人说国产控稳定性差吗,换山寨版的模块稳定性岂不是更加没保证

楼主:
我飞了5、6年,唯一一次失控是9XII
所以对进口、国产我并不感冒
我的亚拓500还是用原装9通的接收机
飞梦拿来飞1米的DLG,还有电滑等小东西
每个东西都有其适合的用途

网友:
没见过飞梦失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东西,有固定的生产厂家,有产品说明书,有售后服务电话,有技术支持,并且,在模型行业也做了近3年了。应该不算山寨吧

不算山寨,支持!

网友D:
精神可嘉,改的太丑了,为什摸不买FRSKY的F版的改呢?档次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神可嘉,改的太丑了,为什摸不买FRSKY的F版的改呢?档次高多了

现成的FU版,里面电路位置都已经摆好了,插针从左边移到右边,里面的电路位置要从新改过,难度大于DIY版,可以随便安排。
再说现成的FU版,阵脚定义,也不一定一样,如果不一样,比DIY版改动跟麻烦

网友E(2011-12-15):
真可惜了…………

网友F:
标题
我用hitec6加飞梦v1.2套装三年了,后来换了v3套装,继续服役,东西性能价格很不错
但是花了两三千买个新控(我的是T8FG super),我是绝对不会改飞梦发射的了
不是我不用飞梦或者觉得飞梦不好,而是我就是不愿意这么做

网友G:
高手高手

网友H(2012-01-29):
标题
早一个月看到这贴我就不买t8fg了

网友I:
飞梦的忠实用户飘过,原来看A9的外表,以为直接换高频头就行了,原来还这么麻烦,挺楼主一个

网友J:
楼主 想入 A9 可以 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