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刷电机级数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无刷电机有4级,6级,12级,请问,这个级数代表了什么?是效率还是转速?

网友A:
回复 楼主:

级数等于磁极对数*2 根据公示 n=60f/s  如果频率f=50hz 的话 那转速n=50*60/ s   四级s=2  六级 s=3  那转速依次为1500  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级数等于磁极对数*2 根据公示 n=60f/s  如果频率f=50hz 的话 那转速n=50*60/ s   四级s=2  六级 s=3  那转速依次为1500  1000

是否级数越大越省电啊?级数大好还是小号?

网友:
这是个系数关系。。
不好以偏盖讲效率与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