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3P之【EPP镂空覆膜工艺】之绝地逢生大复 活之翼展75CM试做PHARAO空机38.4克总重89.2克

楼主(2010-09-03):
经过1天两夜的奋战,山寨PHARAO滚烫出炉  欢迎评分+威
(原文请见F3P之【shockflyer爹】之MM之2010巴黎国际室内锦标赛之镂空Pharao翼展80+起飞重量80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6809 )

网友:
猛力插入的9月6日更新:看完成品图就是制作过程
本机已经完成 起飞重量比预计重了3克左右 含电池是89.2克 对于一架75CM翼展的飞机我已经比较满意了
由于近日雨天不断 加上学校体育馆已经被招生办征用了 试飞在卧室进行 爬了下墙 打飞浆保护器橡筋2个 俯仰很灵活。。改控参数后好吊了很多,最后重心定在主翼前1/3稍前2MM处 择良辰吉时出家门试飞 前一晚上 小偷光顾了我的家 笔记本 数码相机被盗了 所以 只能继续LO-FI作风了

可以与上2图比较下

2克舵机用3K碳板 制作了加长舵臂(比原配大了4MM) 奥泰2克舵机实际是2,5克 改JR插再重0.5克变3克 奥泰2克自带加长舵臂还是不错的 每边只比我设计的短了2MM 其实将就也能用  测试时用了2块电池 没有一般3.7克垃圾舵机狂抖的现象发生

尾部的扰流板是随动的 沾在升降舵上 很棒的设计

7035桨配70CM+的翼展很合适 而双天2212无刷电机搭配7035浆拉力在165克左右 半油门不到45%就可以吊了 这个动力据说可以飞130克飞机 我会后续测试。。。

方向舵的舵角是3K碳板自制的 很轻0.1克

机头补了4根5MM碳纤条 很强韧的头部

升降舵的舵角没拍清楚 和方向舵一样是3K碳板制作的 V型的 两孔距比较适合2克舵机

机身碳补强力度也很大 3MM片尾部 头部是5MM片

1.5MM的起落架比较适合这个重量的飞机 猛力搞不断 但是150克的飞机就好容易断腿了。。。质量大

飞梦4通2.2克接收是新版的了 改成微动按钮对码了 比对码环方便多了 赞一个!!

原文及正文部分:
使用设备LIST
双天2212电机 10克
GWS 7035桨 2.3克
派新6A电调 4克
奥泰2克舵机2个 带线合计5克
双天DS3001舵机(副翼) 5克
飞梦2.4G四通微型接收 2.2克  轻轻好好 从来不失控
电池是双天的2S 250MA 17.8克
余下重量2克左右 是舵机连杆和电机座的重量
合计设备重量 47.3克左右

做这个飞机的动机首先是这个JJ很毒很漂亮 我首先以貌取J 一见钟情 无法自拔 坠入爱河 爱屋及乌
然后就用计算纸估摸着画了个外形图 更发现MM的设计太到位了 刚中带柔 令我一见钟情 无法自拔 坠入爱河 爱屋及乌 想要改动一处都狠难
图纸放着有1个月了吧 才画了涂装和碳补强结构图
一直等到。。。。
我终于炸鸡炸到烂了 腾出一套设备来搞新JJ
原来JJ除了头部和尾巴其他都还是好的 所以我想到复 活
决定使用EPP机身和KT舵面结合的方式 这样镂空补强会更方便一些
制作飞机和拍摄图片由我一心两用 拍的不好 望海涵

原机是翼展78CM的双天KIT版BREEZE(长的很像CLIK!)为了继续使用飞机尸体 翼展定在75CM
推荐手绘图纸使用计算纸 我使用的是A0尺寸的 计算纸可以很大程度上保证对称性 直线性

原来副翼和现在的对比 小了一点哈

尾巴已经镂空 注意补碳片 我偷懒直接贴在镂空的横梁上的

副翼碳补强如图 修剪弹片成斜面贴合

覆膜我的选择是超市的加厚4块2保鲜膜
曾经在5块的塑料桌布前犹豫很久 但是还是觉得 保鲜膜好 更轻 更薄 修复起来直接静电贴都不要胶水 而且小面积修复几乎不增加重量
保鲜膜用碳条卷一点 收拾得方便
先把膜在平面上贴好 用胶带把各个角拉平

然后上人见人爱的3M 77喷胶 喷的时候少喷点  喷胶是无色的 喷上去不是很直观 但是喷多了会很重
喷完了把有沾性一面压在保鲜膜上 用手术刀划掉边角料就好了

下面继续搞机身 EPP比较软 起落架和机翼撑杆处都已预埋碳片 驾驶舱罩的弹片必须用0.2X3MM碳纤片弯制 否则弧度出不来
照例喷胶前镂空什么的做好

覆膜完成后就喷漆美化装修一下 我相机晃了 大家勉强还能辨认喷漆工具吧?
买不到橙色漆 用红色代替 真的和法国没关系

三大件 喷好了 喷涂我用的是木条+纸片遮盖法 简单有效

在JJ头部算计一下电机槽 电机座是强龙版的 兼容所有双天XM22系列型号 很厚很结实 螺丝孔错位旋转设计很适合3MM的JJ 赞一个!

整机沾合完毕 注意机身很细 双路碳纤维片补强 直插头部电机座

在这里我的设计思想突然有了180°的大转弯 由极轻追求重量的设计思路改为务实派耐摔风格
由此展开了狂补机头的大作战

舵机奥泰2克的VS双天5克的

飞机撑1MM碳杆 我使用一个欧碧来的盒子当直角参照
我觉得一次撑一边比同时撑2边要科学一些 撑另一边也方便
看到尾巴的洞了么 是我好久没KT生疏了 居然往KT上滴502 还好没穿孔

接下安装机翼撑杆 为了尊重原作 放弃了拉线固定方式

起落架安装在T字型碳补强结构上 贴上的5MM碳片直插电机座 围成N个三角形 三角形的稳定性至强啊!!!

搞完下半身(起落架,机翼撑杆,机翼撑杆的翼刀都已安后) 再来搞上半身 沾合前一定要预组装下

起落架的制作是1.5MM碳杆+大头针+502+线  轮子大小直接抄人民币1角钱
图中的起落架已经在操场 水泥地上跑了1个月 依然很强健 摔弯了掰直就能跑
没称重 大概2克左右吧
穿了小红鞋 大家看像不像花?

睡觉之后起来 沾合了上半身 并安装了翼刀(全部镂空贴膜,不过没贴保鲜膜,贴的女刊的包装塑料纸,很薄也比较挺阔,不想保鲜膜很容易粘)

素!请吃素保护地球!
尾翼的扰流板是随尾巴上下动的 很棒的设计!

我的红舞鞋、、、

继续更新:减速片的安装

翼刀和尾巴上的减速片 在原作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实在太经典太画龙点睛啦!!不可不做!!
原作是碳片(小于0.2MM厚)弯成圈 再覆膜的
我继续偷懒了 用丙烯笔画个圈 塑料片是特仑苏牛奶箱子上的 剪下来就贴上去了 哈哈
特仑苏的塑料片很好 没有可乐瓶那么厚 薄薄的 介于片和膜之间 强度也足够做减速片了
丙烯笔模仿碳纤维黑色 好像还蛮成功的。。。

和其他的飞机比较下大小 感觉75CM的还行 不显得太小

全镂空机身 透光倒是蛮骚的 有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网友:
其实有点怀疑他这个舵面的强度。。。应该很软很软了

楼主:
呵呵舵面是KT的 补了一根0.2碳片 比EPP镂空强度要好 试验了EPP舵面 补5根碳片 依然软绵绵(仅副翼而言) 其他的舵面反正是接2克舵机 不指望很激烈 验证下2克舵机到底有什么能耐

楼主:
哈哈 设备明天装 有什么意见 大家请赐教

网友:
强!!支持!重量重量现在多少了?

网友:
 LZ报空机的重量啊

网友:
NICE JOB(加个中文)

网友A:
能不能换个相机阿?

网友:
神作,无语了

网友:
空机38.4克--火爆连载

网友:
 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换个相机阿?

昨晚家里失窃了 电脑和相机被盗、、、

网友B:
哦,有机会上视频看看

网友:
这个要顶,如果做得更加精细些,就更牛了。顶这个重量。你这个重量应该还在100米赛跑9之外,努努力争取达到8秒内。我看好你。

楼主:
呵呵现在已经不再想做轻了 2克舵机舵效是不行

只想改善操作性。。。再估计做架90CM~1米翼展的F3P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有机会上视频看看

等下咯 有钱。。买相机

网友:
非常好。建议把飞行体会做一阐述
接下来准备自己装两架epp飞机,最近飞的乐趣差了点。反倒喜欢装飞机和维修调试

楼主:
飞行体会就是 我 的舵面太软了/3克舵机太柔  地面上舵量45°左右 但是上天速度一起来 就只有30°左右的舵量了 飞F3P动作很难 不过这个飞机侧飞很容易 吊机一般吧 因为飞机比较小 再做的话 我舵面会用EPP+碳骨 舵机最好换5克的 这样重量在100克左右 操作性会猛很多

此外 机头碳补强是非常成功的 T形+三角的结构非常稳定 碳纤维直接抵住电机座 完全可以抵消100克质量的小碰撞

找双天多买点橡皮筋儿就OK了 到现在 我GWS7035桨只用了1只

网友(2010-11-04):
开始还用了雕刻机,搞得满屋泡沫粉,后来还是觉得用手抠弄得更干净,只最最后指甲弄得很疼

楼主:
OH MY GOD

太厉害啦 我准备吃完饭开始做140克的PHARAO

网友:
好机,空啊

网友:
抠洞法我也用过……
后来发现电摩配合开孔器更好

网友(2012-11-20):
顶起来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