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飞机,能飞起来不????裸机——懒洋洋0号

楼主(2010-09-03):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yixing/照片%20353.jpg飞机比设计的做得轻会有什问题呢?
还有机翼比偶设计的做大了好多,尾翼也是,做得舍不得割掉

后来被我改小了
翼展900CM总重550克
8*4浆    KV1450 电机
3S电池30A电调8g舵机
机翼面积0.166M^2            翼型B12355B 弯度5.5% 厚度12%
                                            就是翼型加工精度不好,形状没有保持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还是下单翼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没有上反角怎么提 高飞机的稳定性

网友:
这叫创新

网友:
这个有意思..估计是飞不起来.重心也不对,应该太后了.

网友:
900cm=9米??

楼主:
是我搞错了,对不住大家啊!!!
应该是900mm
飞机是飞起来了,就是副翼太灵活了,受风的影响太大了,滚转不好控制
试飞没有好的场地不说,风还很大
重心大概在机翼玄长的一半

楼主:
请教一下,:重心应该怎么定,重心在哪里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

网友:
重心往前来点,30%左右就好了

网友:
好,铝合金都用上了

网友:
支持创新,更加喜爱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