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0-09-03):
请先看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2OTI0NjEy.html  视频里F3P倒吊机是怎么做到的???不解,难道电机可以反转吗,那是不是需要装2个电调

网友:
这是4D机,螺旋桨螺距可以变为负。倒飞就是负的啦!

网友:
不是有人发了这视频吗,我还回复了4D

网友:
和直机3D 一个原理

楼主:
看来我是从火星来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4744 这么好的帖子都没看到,刚才在淘宝搜了一下,没有卖4D桨的店,(也就是说国内还没有飞这个的)这可是个空白啊,不知哪位老大引进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是从火星来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4744 这么好的帖子都没看到,刚才在淘宝搜了一下,没有卖4D桨的店,(也就是说国内还没有飞这个的)这可是个空白啊,不知哪位老大引进这个

一般都是用电直的配件自己改的

网友:
不贴出来的话,很少有人会自己进去点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是从火星来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4744 这么好的帖子都没看到,刚才在淘宝搜了一下,没有卖4D桨的店,(也就是说国内还没有飞这个的)这可是个空白啊,不知哪位老大引进这个

谁说没有?你搜索4D变距桨看看,总成二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