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疑问:DS410 与 DS420 的设计

楼主(2010-09-03):
各位大哥:
我在装450 SPORT的时候发现:
DS410 舵机的输出齿里面是是金属的(舵机摇臂安装用的是一般的十字螺丝)
DS420 舵机的输出齿里面是是朔料的(舵机摇臂安装用的是自攻的十字螺丝)
请问:
DS410 与 DS420 应该是属于同一级别的舵机(虽然作用不同,一个斜盘,一个尾舵)
YT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为什么DS420不像DS410一样用金属的呢?

网友:
420力量小  做尾舵不易扫吃

网友A:
塑料齿加工精度高,比较顺滑,锁尾效果更好.

网友:
+1 顺滑,不易磨损。
引用 网友A:
塑料齿加工精度高,比较顺滑,锁尾效果更好.

网友:
尾巴需要精密。。十字盘需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