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拟器里面练吊机

楼主(2010-09-03):
大家在模拟器里面练吊机用哪种机型啊?G4里面

楼主:
哪种机型更接近实际?

楼主:
没人么?自己顶

网友A:
推荐雅克54 3D机或者是extra 330 KT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雅克54 3D机或者是extra 330 KT机
哦,谢谢,好像没找到330?

网友B:
雅克54  把这个吊的四平八稳就可以试着吊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雅克54  把这个吊的四平八稳就可以试着吊真机了
 马上去练

网友C:
G4里吊机难度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G4里吊机难度很低
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
我用的G3.5
感觉E3D最难 貌似是个电动的 但现在已经吊的还行了
CAP232最容易 很灵活 最适合我了
雅克54 非常稳 属于不灵活型的 新手估计容易吊些
但总体感觉和9楼说的一样 难度不高
到了真机上感觉不太一样了 至少我到现在为止也解决不了 飞机吊直后 飞机老是朝左边翻滚 是慢慢旋转的
打副翼解决不了问题 在模拟器里可以轻松通过副翼来修整侧滚角度
吊机高手们继续吧

网友D:
LS用什么桨? 这个要用“弯弯桨”,不能用“直直桨”,直直桨是中间吹风,副翼吃不到力, 弯弯桨是边缘吹风,副翼能吃到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LS用什么桨? 这个要用“弯弯桨”,不能用“直直桨”,直直桨是中间吹风,副翼吃不到力, 弯弯桨是边缘吹风,副翼能吃到力。
弯弯桨是什么桨?慢速桨还是直驱桨?

楼主:
E3D马马虎虎能吊半分钟

网友E:
回复一下12楼的高手
我用的1047浆 2212 kv1000电机 1300 毫安电池3s 这个电池最适合 EPP SU31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直直浆  我想应该是弯弯浆吧 不知道用9050浆会怎样 也不知道适合不

话说回来 这个飞机真的难坏。。。。

可以用2s800毫安电池 但只能平飞 用2200毫安3s 效果和1300毫安电池是一样的 吊机时间差不多 电机还发热厉害 因为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一下12楼的高手
我用的1047浆 2212 kv1000电机 1300 毫安电池3s 这个电池最适合 EPP SU31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直直浆  我想应该是弯弯浆吧 不知道用9050浆会怎样 也不知道适合不

话说回来 这个飞机真的难坏 ...
你用2s飞行全重多少?电机转速够吗?好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