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完工SU27......明日首飞.......

楼主(2010-09-03):
机长:110MM
翼展:800MM
电机:64MM双涵道,3900KV
电调:好盈40A
电池:2200MAH 4S 25C、1500MAH 3S 25C

是用一块电池供电好呢?还是用两个电池?

两个电池的缺点是怕飞到最后放电不一样,涵道就不同速了

电池,电调,涵道都是一模一样的

两块电池并联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请高手解答!

下 载 (25.58 KB)

网友:
下 载 (29.95 KB)

网友:
下 载 (28.22 KB)

网友:
下 载 (30.57 KB)

网友A:
这个27模型飞机的进气道很难看,比例失调看起来铁别假,把苏27霸道的外形给毁了,SU27的进气道在真机上绝对是完美,很难在小比例模型上复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27模型飞机的进气道很难看,比例失调看起来铁别假,把苏27霸道的外形给毁了,SU27的进气道在真机上绝对是完美,很难在小比例模型上复制出来

LS的难道有传说中的透视眼?进气口你都能看到``出气口我到看到两个
再有模型就模型``只能尽量往像那边靠。人家辛辛苦苦做的机你就在这一通气的乱说。什么居心BS你

网友:
顶楼主,电池容量要一样。

网友:
4S 敢和3S并  怕有点危险哦,最好用一样的

楼主:
今日试飞成功,很稳,做动作不太灵活,可以是舵量调的太小。2200MAH 4S 电池能垂直爬升,飞的比较爽。3S电池飞不起来。看来还得出点血再备两块4S。天色太晚,比较勿忙,没拍视频。

网友:
做工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把出气口看成进气口了,最下面的两张图才是进气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细致的做,比较粗糙,一是没耐心,二是做的太好舍不得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