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飞260,大桨罢工,虚惊一场

楼主(2010-09-03):
新到手260,刚飞掉一条电。换上新电池,大桨和小桨罢工,怎么都不动,舵机还有反应。弄了很久还是不行。心想不会是板子烧掉了吧?
继续瞎搞,终于OK了。原来是之前油门微调调大了,换电池后必须向下调到0位才能开始控制油门。后来换了几次电池都是这样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虚惊一场

网友:
油门微调不要用

如果动了油门微调,就必须返回到0,油门才能正常操纵。这是保证安全的必要措施。

楼主:
恩,这个有道理,就是不知道其他直升机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加油门微调?

网友:
可以用微调来精细调节油门——更好地悬停。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加油门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加油门微调?

按照模友在坛子里介绍过的,在设定模式下,油门微调可以调整陀螺仪控制锁尾力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