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烂成这样,还能修吗?

楼主(2010-09-03):
 车子应该是杂牌的, 前几天   儿子不小心踩上去,  就变成了下面大家所看到的样子........

1.舵机的转向齿轮没了

2.后避震器支柱断裂

3.传动轴断开,接杯也没了

网友:
不严重,可以修

楼主:
怎么修,给点主意啊~最好是在五金店找到能代替的配件

网友:
估计要用掉很多AB胶了~

网友:
这种类型的玩具级别的车型,一般来讲是不容易找到配件的。
能自己动手DIY一些配件来修复,但只能得到过程中的乐趣,所花费的人力物力与这个车的价值是不成正比的。
建议入手模型级别的车,不会那么容易损坏,而且配件充足,还有很多不同的乐趣在等着你享受。

网友:
这是玩具哈,几十块钱买一个的,楼主还要修么?要么再买一辆一样的,这样就有备件了。

网友(2010-11-29):
回复 楼主:

看着这个应该价格不贵啊,lz哪里买的...能pm地址吗...

网友:
玩具啊,扔掉啦

网友(2011-04-01):
我觉得你这个维修没什么费事的,去买点AB胶,慢慢粘就是了,粘完打磨下就能用,很好修的,舵机的转向齿轮你去卖模型配件店买个去,也不怎么贵

网友:
如果去店里买配件去修,可能成本会超过你买辆新车的价格。还果听各们的,用AB胶吧。

网友:
换我 就扔了

网友:
 楼主真有功夫,入手一套模型玩玩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