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油门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我的油门行程没有设置过,现在我的飞机是一关毕熄火开关就算是油门在最低点,旋翼也会转起来。我现在是飞悬停和航线,不是3d。请问大家一般也是这样还是通过调整油门行程使得油门在最低点的时候旋翼不会转起来!!!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大家说说各自的设置吗!!

网友A:
看你的油门通道是不是搞错了,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B:
什么电调?
重新设置行情

楼主:
也就是说大家在一般航线的模式下油门最低点的时候电机是不转的?那我要调整油门行程了

网友C:
一般在航线的普通模式下,油门最低点的时候电机肯定应该是不转的!!
看你控上油门微调是不是不为0?

楼主:
微调是0,谢谢大家了,我把它也调整一下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控,我是华科尔2801的,熄火开关打开,默认油门为12%,所以马达还是会转的,楼主要在遥控器里面调的!!!

网友E:
我帮人家调DSX7时遇到过,要注意一点,油门锁定打开时调的微调在油门启动时是不起作用的,存在两个模式里的,你那情况就需要在旋翼转的时候向下调微调。当然前提是油门曲线在0点的值为0。

楼主:
用的是dsx7的,我已经通过调整油门行程设置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F:
见识了:loveliness:

网友G:
熄火里面正的百分比不行就设负的嘛。真是的,

网友H:
0点油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