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西达电调

楼主(2010-09-04):
买了个125a新西达的电调,怎么知道电调带ubce功能,现在只要把电调接接收机的控制线插入,接收机就可工作,可调速和控制
舵机
。但是原来接受机一直用接受电供电的,拜求大虾点解,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A:
接收电不用就OK啦

网友B:
把红线拔掉就行了!

网友C:
剪断BEC的正极就可以了.

楼主:
小生的意思是不能判断该电调是不是带UBCE功能,我不想用电池为接收机供电、太重了,我想用电调的这功能,但是不能确定这样的使用会不会对接收机带来损害。当时卖家说是不带ubce功能的。

网友D:
你可以测一下电调红黑2线电压 如果没电压说明 这个电调不带ubec 这样的话 需要另外的电池等装置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E:
你电调插上接收机都能正常工作了,
还判断不出有没有BEC?没有的话接收机怎么会工作的?

网友F:
直接把电调插在油门通道上,如果接受能干活就不用接收电了。电调的三条线好像有两条是供电的,一条是信号线。

网友G(2010-10-08):
可以去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