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条件铝氧化教程

楼主(2010-09-04):
最近看群里比较流行铝阳极氧化,资料很多,动手的少,成功的更少,我也手痒,试了一把,大功告成,先将过程告诉大家,希望斑竹授精。
    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了,为了考虑大家都能干,材料简单,我也尽量说得通俗易懂。
首先准备材料,如下:
1 塑料容器(玻璃的可以,金属的不行,别问为什么)
2 电源变压器一个(一定要直流的,交流的通过整流桥整,不会去百度,电压要求12-40v之间,自己实验玩玩电流能到2a就够了)
3 万用表一个(测电流用的,如果没有也可以,但是你要凭经验搞了,下面会有详细说明)
4 纯铝片一块,做阴极用,纯铝线两根,(用途自己理会,至于为啥用铝的,以后自己体会,或者去看理论文章)
5 饮料瓶子一个(用来装水冰冻,然后给氧化液降温)
6 主角:稀硫酸,(硫酸不好买,我用的是电瓶液,就是新电瓶买来时要加入的酸液,汽车摩托车配件销售处有售,廉价,几块一壶,找不到也可以用草酸,不过那个我没用过,不好说)

染色部分:
1电磁炉,锅具等等(家里没有的话我无话说了)
2茶叶

楼主:
把电源,铝板,工件,用铝线连接起来,正极接工件,负极接铝板,记住,一定要保证线和工件,以及阴极铝板的接触良好。
然后把降温瓶放入容器,倒入一些酸液,然后再倒入自来水,比例大概是30%电瓶液,70%水(这只是我试验的情况,不一定大家都适用)。万用表打在电流档,串在工工件和电源之间,准备就绪后,就可以通电了。

楼主:
如果你的电源和我的一样简陋的话,通电后电流会直彪,我一通电后直接到4a,阴极和阳极工件开始冒泡,同时析出黑色物体,整流桥快受不了,必须调低电流,如果你和我一样没法调整电流,那么就往里面加水,水加入后,电流马上减少,反应也变弱,不在有黑色物质析出,至于到什么状况合适呢?观察工件冒出泡泡,不要太大,呈现出雾状密集是最好的,如果你没有电流表,那么你就观察工件吧,如果泡泡还是太大,你就一直加水就是了,最好找个大些的容器,因为很可能你需要加很多水才能良好的控制好电流

楼主:
开始氧化的样子
注意黑色的物质

楼主:
一般氧化十几二十分钟即可,你可以中途拿出来观察,觉得表面开始有点点变话就可以及时取出了,我这个取晚了了,以至于有点偏灰了。

楼主:
取出后水冲洗掉酸液,就可以直接扔进实现泡好的浓茶里面了,颜色越浓越好。
扔进去后跟着茶水一起熬,颜色才入得好,要不很难看出变化,因为茶的颜色非常淡。

楼主:
好了,现在看看效果,这是煮了5分钟左右的样子

楼主:
颜色不是很浓,如果用普洱,可能会不错

楼主:
氧化后工件硬度会高很多,同时表面能够绝缘,可以用万用表来检测是否氧化上了

楼主:
下面再来做一个黑色的染色,没有茶叶,只能找其他染色剂了,有专业的铝染色剂,但是会很贵,也难买到,布料染色剂经过坛友测试,也已经通过了。
这是一段刚车过的铝棒,狗啃一样的,大家别笑

楼主:
氧化后表面有所变化,但是变化不大,这次比上次取出时间更早

楼主:
我用的染色剂比较好找,但是由于家里没有更廉价的填充墨水,于是就拿了这个原装的爱普生墨盒

楼主:
由于墨水浓度很大,我只用了一点点,兑几倍数量的开水,摇晃杯壁,看到已经不是黑色了,深咖啡色。

楼主:
扔进去泡几分钟后,取出来用布檫去墨水,再扔进开水泡一会儿

楼主:
取出后再用布檫,不在有颜色掉下来了,而且表面很亮。

楼主:
经过测试,合适的氧化时间,对成膜的硬度相当有影响,这次比较合适,硬度比上次略微过了的氧化更好,一般的铁不能刮下膜。

楼主:
好了,大功告成,希望大家成功,最后补一张氧化时的雾状气泡照片,灯光太暗了,照得不好,大家扔砖!

网友:
好帖应该加精

网友:
好贴私人加精
氧化后的水如何处理。是否有污染。

楼主:
氧化后的酸液实际上非常淡了,直接倒下水道,还有疏通作用,不过只要不脏,找塑料瓶收集起来,以后继续用,另外要说说,氧化过程会释放出二氧化硫,比较难受,最好在通风地方做,有条件戴面具,没条件就出去玩,隔一会儿憋着气去看看就行了,我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