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Hyperion EOS-1420i-NET3 说明书

楼主(2010-09-04):
为了方便大家特将说明书发布于此与大家共享中文版近日内也将会公布

由于EOS-1420i-NET3功率高达550W,希望用户都能先详读注意事项
尤其是在连接电池时一定要注意正确的连接方式
大功率充电让我们能更妥善的使用高C数充电电池、但是相对的对于其配套的周边要求也更严苛

如果现有的开关电源小于充电器功率、一定要注意将输入电源限制设定好
别把开关电源烧了
充电时一定要有人看着、避免危险
:loveliness:

说明书下 载

网友:
这个充电器好用吗

网友A:
高级货,串冲+平衡的,应该是内部算法比较好吧,用料其实y而就那样,跟瑞集和国内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充电器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串冲+平衡的,应该是内部算法比较好吧,用料其实y而就那样,跟瑞集和国内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充电器差不多

你说的这些充电器是不是都用过了,比较的很全面哇

网友:
为什么国外的高级货就没有真正的平衡的那种充电器呢?

网友:
楼上的,全平衡充,没办法大电流的,因为平衡头的技术参数只能最大3A(当然那是工业标准,但我们也不能超太多)
所以国外都是采用的串+平衡的方式,其实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是最科学合理的。当然具体怎么充,这个和电路,程序有很大的关系。
自认为做的比较牛X的就是德国的schulze公司生产的充电器,本人就在用,非常非常OK,就是价格太。。。。。。

网友:
能不能在6S接口上再加一个转换板来充3个同型号2S的呢?

网友:
继续期待 0720 Super DUO........

PS:PL8已到手。

网友:
楼上的分享一下这1000w的怪兽充电器呀

网友:
1420长相不好看

网友B:
请教LZ,新品 1420 和 0720SDUO 的平衡电流有没有加大点?

大电流是为了大电池,而300mA电流对于大电池而言平衡慢了点,尤其是新电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网友C:
1602液晶屏+那4只功能永远不变的按钮,这不就一大功率B6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Z,新品 1420 和 0720SDUO 的平衡电流有没有加大点?

大电流是为了大电池,而300mA电流对于大电池而言平衡慢了点,尤其是新电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详细技术规格还没到手
东西也要下周才到港
收到了再回复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02液晶屏+那4只功能永远不变的按钮,这不就一大功率B6么。。。

就是,按钮又不值钱,装上一百二百个,多帅啊,连编排菜单都省了,全摆面板上   .......

最好再弄几排来回闪的信号灯,像七十年代的科幻片一样高科技   ......

还是“真正并联平衡充”看上去值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602液晶屏+那4只功能永远不变的按钮,这不就一大功率B6么。。。

但是稳定性、精度、功能,还有产品附加价值,是10个B6都比不上的。买HY的东西让我能有种购物的后喜感,而不是老怕被蒙。

对喜马拉雅的PL8感兴趣,你是用你那**包型2度电电池组来供电么?

网友E:
刚买了半年多的0720。。这就出新货。。。。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买了半年多的0720。。这就出新货。。。。忍。。。。

刚买了不到半年的0615的飘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但是稳定性、精度、功能,还有产品附加价值,是10个B6都比不上的。买HY的东西让我能有种购物的后喜感,而不是老怕被蒙。

对喜马拉雅的PL8感兴趣,你是用你那**包型2度电电池组来供电么?

正是。目前比较尴尬,家里的开关电源是 440W,不能完全发挥PL8的功率。不过我也不打算换电源,因为只有在外场才那么迫切,要用30A电流来充6S。家里继续0720。相对于PL8纷繁复杂的功能,倒觉得简单易用的 Hyperion 非常可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是。目前比较尴尬,家里的开关电源是 440W,不能完全发挥PL8的功率。不过我也不打算换电源,因为只有在外场才那么迫切,要用30A电流来充6S。家里继续0720。相对于PL8纷繁复杂的功能,倒觉得简单易用的 Hyperio ...

pl8不好用,复杂,出了算了,我收,不要太贵就行

网友:
这个充电器现在哪里也没有货啊

网友:
是啊 什么时候会到货阿

楼主:
  到货在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
省的又忽悠了一 次

网友:
LZ   你给了英文说明书啊??????????????

我还以为是中文!

网友:
用0610的飘过 用了三年多了 依然硬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货在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
省的又忽悠了一 次

因被忽悠而忽悠,猜兄台已经习惯了?

网友(2010-12-27):
英文版的我也有啊,买了个1420 没说明书,老板又不在线。

网友:
新的说明书已经是统一的版本,所有3结尾的充电器共用一个说明书。

不知别人怎么想,反正我个人对取消纸质说明书非常欣赏!  放硬盘里又方便又环保又省地方又不会忘了放哪找不到.....

网友:
印象中好像快要上市的0720duo的平衡电流加大了,具体多少还不清楚。德国那款超贵的充电器平衡电流很大,好像是1000ma的。平衡速度超快。

网友:
14串用不上,0720I继续使用中。

网友F:
平衡电流还是小了一点,把它做大存在什么技术壁垒吗?

网友(2011-02-28):
 中文说明书呢?

网友:
期待中文说明书

楼主:
中文手册  http://u.115.com/file/f587a048fe
流程图  http://u.115.com/file/f5e01f2a89

0720i 系列与0610, 0615, 1420系列操作都相同

网友(2011-04-11):
0615 180+180的漂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文手册  http://u.115.com/file/f587a048fe
流程图  http://u.115.com/file/f5e01f2a89

0720i 系列与0610, 0615, 1420系列操作都相同

该文件的共享已到期,您可以提醒分享者续期

楼主:
续了
谢谢提醒

网友(2011-06-19):
又到期啦~~请继续共享一下吧,我正找这个说明书呢.

网友:
对的,又到期了,麻烦延续一下。太想了解了,刚收了这个充电器。

楼主:
Sorry
已续期

网友:
中文手册到期了,能否也延期一下。感谢

网友:
中文手册还是提示过期 谢谢

楼主:
又检查了一次
应该OK了

网友:
1420还是有些不同

网友(2011-07-19):
只要还是4个按键,功能摸都能摸出来

网友:
多好的充电器在12楼眼里都是垃圾,只有国产的那个什么6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平衡电流还是小了一点,把它做大存在什么技术壁垒吗?

耗能式平衡做大了发热量会明显增大!不是件好事。除非做成能量转移平衡的,不过只要电池质量好一致性好的话,也没有问题了,如果垃圾电池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
绝对是好充电器,平衡也不是每次必做

网友:
刚入了台0720 D3,不知固件5.1与之前有什么不同

楼主:
v5.1  Upgrade primarily for SuperDuo and 1420i for ECDS, with minor ECDS improvements for all other EOS chargers

v5.0  Major changes and additions to support EOS SUITE (ECDS) Software improvements, and further PB charge enhancements
ECDS dated Sept 23 2010 or later is required if using v5.0 fw

v4.7  Mainly refinements to PB charge/discharge, with some minor changes for ECDS software

v4.3
* Enables EOS PC Control and Data Suite Software!
* Adds adjustable terminal voltage for PB (lead-acid charge)
* Adds FLOAT MODE to PB charge
* Changes PB Charge to true Bulk/Absorption/Float charge model (float optional)
* Adds OFF setting for PB Safety Timer (must be OFF for continuous FLOAT MODE)

v3.2  (the first fw update release for hardware v3 NET & DUO)
* Added Terminal Voltage Control Function (TVC). You MUST read this EXPLANATION before using TVC!!
* Changed Cooling Fan control such that the fan is stays on if case temp exceeds 45C, until falling below 40C.
NOTE:  EOS Insight Logging Software must be version 1.5.0.46 or later if using v3.2 NET/DUO firmware.

网友:
是的,平衡电流是300MA,很多充电器都在300MA左右,不过现在GRAUPNER的一款充电器可以到0.5A的平衡电流了,以后会做到1A的平衡电流,对一些较差的电池就可以达到平衡效果了

网友:
都是发烧的模友

对我这样的,电池基本都是甩坏的,要嘛就是放旧了---坏了

网友(2011-08-21):
又到期了,请再续一下吧

网友:
到期了,看不到了

网友:
请再续下,又看不见了

谢谢 买了0720想细致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