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山寨机螺旋炸鸡

楼主(2010-09-04):
清晨爽飞山寨机,结果螺旋了

网友A:
哈哈哈,这次飞得很好,也拍得很好。
感觉好像动力不是很足,航线有点波浪重心可能有调整空间。

网友B:
尾舵问题?翻不过来就直接 转向侧飞拉起来

网友C:
挺有趣的,我猜这个机机估计是靠双电机同时加,减速控制升降,差速控制转向的,滚转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D:
是电量不足导致的失控吧?

楼主:
尾舵没调好,是失速,原因不明,炸了以后还能地面起飞,电量没有问题

网友E:
◥█▄▃▁
.......◥█☆█▅▄▃▁▁▁▁▁▃▄▅▅德阳代表队▅▅▅▄▁
〓▇█████ 雷雷雷雷雷\██████████████████▅▄▃▁▁
〓〓〓█████████████◤
....................轰炸过
..................轰炸过
...............轰炸过
............轰炸过
..........轰炸过
........轰炸过
......轰炸过
.....轰炸过
....轰炸过
...轰炸过
..轰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