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纠结呢!前辈进来指导谢谢!

楼主:
求助啊!纠结呢!前辈进来指导谢谢!
随风飘~~~
随风飘~~~
-7

网友(2010-09-04):
450玩了段时间除掉了,现在又现玩电直纠结啊! 450(3面悬停会了,空间好对头也可以了) 还是泰世的425(460那种朔料的)呢
都说飞机越大越好飞,我没见过大飞机平时单飞所以纠结请前辈指导下! 亚托450SPORT 2500
425一套下来2500也差不多了 谢谢前辈们指导

网友A: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B:
LZ的意识就是上450还是425 虽然购机价钱差不多 但是考虑过炸机费用 电池费用没有?当然了大的的确比小的好飞

网友C:
我也不明白楼主说啥。

网友D:
还是450吧
配件便宜而且比较也是经典了

网友E:
我也不明白

网友F:
都没有看明白

网友G:
425费用高.有米就上

网友H:
425空机虽然便宜…但是配件贵…而且电池舵机开销也很大…

网友I:
直接500吧 模拟器啊 练好了 什么都没压力的

网友J:
上450吧,玩直机的一般来讲都有架450,有了700还在飞450的很多。练新动作就上700对我们不是很有钱的来说不现实。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前辈指点!刚看了飞耐的那个500套装好像挺便宜的(炸机成本高吗),我想狂练模拟器,然后少上真机练,这样就可以少炸机了,450以前飞过是感觉比较小,425 500我还没见过真机。

网友K:
YT450,副厂零件易买又便宜,爽飞爽炸爽修,尽兴。:loveliness:

网友L:
省钱是浪费钱的开始……

网友G:
这句话看场合,不是到处都管用的!
那楼上直接700高级套装+14mz!
好几年都不用升级了!

网友M:
450吧!!!经济实惠!!

网友N:
425便宜事便宜。。但是你想用便宜的配置去飞那机还是算了。3D进阶还不错。。
飞机越小越能锻炼水平。基本功 还是用450练吧

网友O:
唉!我也同样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