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抖

楼主(2010-09-04):
我有一架450,在快要离开地面时尾巴左右抖的非常厉害,低于这个速度不抖,不知道什么原因?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飞机有振动

网友B:
感度高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换了尾浆总成好了。那个尾浆好像有点皱。

网友C:
还是震动。

网友D:
我的飞机一直是这个毛病,快离地的时候左右摆的厉害,上了天就好了。不知道是何故,楼主你换什么解决的啊?什么总成?

网友E:
感度高,金鱼尾

网友F:
LZ可以尝试着找大桨尾桨总成动静平衡,JJ调试好了,感度再一点一点找,说不定能找到一劳永逸的办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换了尾波箱总成。我分析应该是尾轴滑套的问题,你可以把它先换了试试

网友:
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

网友G:
感度太高,调低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