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一部无刷四通道翼龙所要的设备

楼主(2010-09-04):
配一部无刷四通道翼龙(设备要一般化就行了),请把所有的设备一一说明,要全称(以便购买)另外配好的飞机飞行速度要慢速的,因为本人是新手,不敢飞快机!谢谢了!

网友:
好配赛
老版翼龙好飞,没货,现在都是翼火龙,据说没老版好
空机:不好找货了,找找看吧
电机:无刷2208或2212,根据KV值配桨,KV大的用小桨,还要考虑能不能装下大桨,没飞过不知道最大用多少,低KV大桨效率高些
查了一下,貌似最大用6寸桨,坛里有很多翼龙的帖子,先看看再配
舵机:2~4个舵机,开副翼用四个,不开用2个,辉盛的就行,便宜
控+接收:天6A足够,飞FPV建议换好点的
电调:XXD30A
电池:1500~2200毫安,不少于2块,2200的轻松飞25分钟,25分钟足够让你脖子酸、眼花了
翼载荷(重量)小了速度慢,大了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