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请教高手看看这电机怎回事,老支青在吗?

楼主(2010-09-04):
电机是2615,原64MM涵道拆下来的,原电机是用0.27MM线4根绕7匝,4800KV。我改线圈且自绕0.41MM两根绕10圈。我用好盈40A电调,3s电池,带7050桨推力在电子称测得最高573g,请问一1、我的电机大约是多少KV了。2、通电全油门电流约18A,电机一分钟就好烫了有焦味。是什么问题?2分钟电机发热太大了,关机用温度头测量有125度,铜线漆变色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推力太小了,我看其他魔友同样的2826能推1kg多,电流30多安电机不是很热?请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给点意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是2826线圈且自绕0.41两根绕10圈。我用好盈40A电调,3s电池,带7050桨推力在电子称测得最高573g,请问一1、我的电机大约是多少KV。2、通电全油门电流约18A,电机一分钟就好烫了有焦味。是什么问题

自绕过的马达,KV值只能用转速表来测了……
通电全油门电流18A是在带负载情况下测得的吗?
通常,马达线圈存在匝间短路的话,就会出现快速升温至烫手的现象。解决办法——重新绕线。

楼主:
 18A是带负载的情况下的电流,空载是1.6A,测试全油推力太小了,还不到600G,我看其他魔友同样的2826能推1kg多,电流30多安电机不是很热?请指教下为什么电流比人家的小温度比人家的高,不明白

网友B:
试试4跟并饶,9匝,三角形和星型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4跟并饶,9匝,三角形和星型都试一下

4根只能绕行5匝,3根绕7匝的我试了发热更利害。2根10匝电密18A/1.25=14.4MM坪,不大啊!为什么会发热那么快?

楼主:
电机是64MM涵道上拆下来改的,原是0.27mm线4根绕7匝,我想把KV改小点上桨,不知那出问题了,温升那快。

楼主:
回复 楼主:

頂起来,頂上去

楼主:
自已顶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绕过的马达,KV值只能用转速表来测了……
通电全油门电流18A是在带负载情况下测得的吗?
通常,马达线圈存在匝间短路的话,就会出现快速升温至烫手的现象。解决办法——重新绕线。
先按黑先生的方法处理。建议用9圈。另外不知你上面的电机是Y接还是角接?原来又是什么接法?你的KV约在277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按黑先生的方法处理。建议用9圈。另外不知你上面的电机是Y接还是角接?原来又是什么接法?你的KV约在2770左右。
三角接法

网友:
个人认为:
如果绕法不变  则KV=4800*7/10=3360
电机过载效率降低发热,需要用合适的浆。

网友:
应是KV值过高,带7050桨过载了引起发热,解决办法1:换小些的桨。2:增加匝数,改成星形接法,降低KV值。

网友:
你这点击改不了低KV,磁铁分布方式不对。
低KV都是12槽14极。你这个应该是9槽6极,生来就是高KV的料,适合上高转速的。
另外你说的2826是什么2826?如果是定子尺寸2212的电机,应该到不了1公斤和30A电流。靠谱的数据应该是700克以上拉力15-20A电流。
如果是定子2826那就是要有点大的电机了,本身重量在150克左右,可以上12*6甚至13*6.5的桨干到40A电流,拉力在2公斤级别。

2615,太小的小玩闹了估计这还是外型尺寸不是定子尺寸。跟2212也没法比的。

网友:
哈哈,我还以为是2826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