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的船壳最结实?

楼主(2010-09-04):
本人准备入魔 观望了很久 但一直不知道什么材料的船壳最好 向各位大大请教 另外把本人准备入的船发上来 大伙给个评价~
请抽空看一下论坛的发帖规则。
而且这个链接里的船从上盖看就有翻版的嫌疑。

网友:
我觉得楼上的更强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钛合金
加上涡喷发动机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涡喷发动机就更完美了!

再加个膀子如何...

网友:
钻石的船壳最结实了!

网友C:
船壳坚固就得厚,厚了就重了,重了就开不快了,要坚固,买玩具船。八十公里的速度撞在石头上,基本上下场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壳坚固就得厚,厚了就重了,重了就开不快了,要坚固,买玩具船。八十公里的速度撞在石头上,基本上下场都一样

我明白了~

网友:
LZ不要贴淘宝链接,免得说是个广告贴小心删帖

网友:
 这个壳才重340克左右,60码不是一个人撞过了,基本都是毫发无伤的。

网友:
一般现在的船壳的宗旨是在船体强度达到一个指标后,尽可能的减轻重量,不过你链接上的船壳,我有还是第一条 ,这船壳是结实我经常以90KM的速度跑,船体也不会出现裂缝

网友:
lz貼的得絕對夠結實。可以放心購買。

网友:
钢筋水泥浇筑一个

网友:
钻石最不牢固了,硬而脆,碳纤维+凯夫拉才是牢固的,反正防弹材料都牢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船壳坚固就得厚,厚了就重了,重了就开不快了,要坚固,买玩具船。八十公里的速度撞在石头上,基本上下场都一样

玉溪比赛有经典一撞:都是O3.5的船,广东阿彪的碳纤凯夫拉混纺布船被缤纷来了个对穿。而且只是接近60的速度

网友:
钛合金的最结实

网友:
恩!凯夫拉加混纺底的O下周也快到昆明了,很期待贾版能够实际测试下我的凯夫拉的抗撞击程度,上海我们已经有过一次碰撞实例了。其实船壳和车是一个道理,美系车壳硬但真正上高速后的撞击却大多支离破碎,日系车壳软,但是在高速撞击后却能吸收大部分的冲击力。所以越硬的壳也就越脆,还有成型的加工工艺也很重要。自己的拙见。

网友:
按道理做防弹材料的都是很牢固的,关键是你的制作工艺,想想子弹的冲击力,再说人家是单纯的凯夫拉+一些不知名的材料,你也不可能知道材料,这是军事机密

网友:
用贫铀结实

网友:
薄竹片+玻纤,绝对结实!

网友:
三十的电镀版算结实的,被我以70码的速度撞岸电调电池都前移,还没开裂

网友:
黄金做壳最保值。。。。。

网友:
石頭的最結實,實物請參照頤和園畫舫(百多年了,還沒爛 )

网友:
软胶吹气的那种,全速撞石头也没事。

貌似有辩证法在里面..... :loveliness:

网友:
表面硬化装甲钢

就是原来做战列舰装甲的材料,大口径炮弹把砸不烂

网友:
你的要求应该是钛合金,不过你要考虑下船的重量

网友:
一班都用碳纤

网友:
 做个削铁如坭的船壳!什么都不怕!想要牢固肯定是金属的最OK!但又必需做到碰撞面相当高的硬度然后船身面又有相对的纫度!呵呵!速度就要看你的动力喽!

网友:
F1车壳

F1车壳

网友:
:loveliness: 干嘛要最结实呢,是为了弥补技术吗

网友:
太硬未必是好事

网友:
钛合金有点吹的太悬了吧,随便拿个硬质合金也比它硬啊,这里是比硬度还是比强度呢?硬度肯定是钻石啊,强度就不一定了,要说强度,一个最普通的大钢锭就挺结实,没看拆楼都用么

网友:
F1方程式比赛用的车壳,保护人的那一块就是全碳纤。扎实得很!布加迪的车子也全是碳纤。我们所见到的碳纤制品根本就不能和他们做的相比!人家做出来的是用在F-22上的。

网友:
楼主考虑加全船气囊吧,哈哈

网友:
其实最好的船壳应该是在有足够的强度的情况下,要有一定的韧性,这样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可以吸收掉一部分能量

网友:
如果确实可用金属比较,那么钛合金的某些型号强度高韧性也很好。。。。。不过估计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了,除非能有人搞定模具搞定钛合金整体薄壁板冲压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有点不太现实,钛合金算是稀有金属,价格很高,我记得我以前买的钛合金眼睛框架一副都要200多了,如果做个船壳的话。。。。。。。真不知道是什么价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有点不太现实,钛合金算是稀有金属,价格很高,我记得我以前买的钛合金眼睛框架一副都要200多了,如果做个船壳的话。。。。。。。真不知道是什么价钱了

钛可真不是啥稀有金属。您嚼的口香糖之所以是白色,就是里面添加了不少的 TiO2。还有牙膏、ipod 塑料壳....... 但是将氧化物做成金属之后,确实不便宜。

网友:
哈哈!

大家都别扯太遠了
模型比赛用的也最好的算是混紡布十炭仟布十玻璃仟維布再用環氧树脂按所须要求重量/硬度來加工做出來便成了:loveliness:

底層一定先玻璃仟維布再加炭仟布

底層一定先玻璃仟維布再加炭仟布

再上一至二層玻璃仟維布

再上一至二層玻璃仟維布